请教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18):
请问,压力变送器上的数值是表压力还是绝对压力?

网友A:
一般压力变送器测的是表压力,绝对压力变送器测的是绝对压力.

楼主:
那请问怎么区分一般压力表和绝对压力表呢?

网友B:
都有标明的~~~表压 G

网友B:
都有标明的~~~表压 G 绝压A   密封压 S  负压 N

网友C:
  顶
  都有标明的~~~表压 G 绝压A   密封压 S  负压 N

网友D:
表压G、绝压A、差压D、
表压一般不标出来,平常见的最多的是表压.

网友E:
国产的和外国的表示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都生产表压和绝压的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