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郁闷

楼主(2006-05-18):
OMRON PLC中的指令CMP只能用一次,因为其判断标志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很不方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有什么变通的办法??

网友A:
以前用过OMRON的PLC。CMP可以用好多次的,你可以用它的输出位来控制下一个CMP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OMRON PLC中的指令CMP不是只能用一次,可用很多次。但在用CMP指令时,一定要紧接着用GT(255.05),EQ(255.06),LT(255.07)标志位,中间不可以穿插别的指令。否则其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

楼主:
to 海亮、 limq33:
如果我要在一段程序中同时比较10 组数据,必然要用到10个CMP指令,但他们的标志位都是一样的:GT(255.05),EQ(255.06),LT(255.07)。
10组比较结果都体现在这三个位上,岂不乱套了???!!!

网友C:
如果是CS1,CJ1D等机型,可以使用>,>=,<,<=,<>指令直接输出,比较方便

网友D:
CPM可以用多个,没有限制的。
虽然它的标志位是一样的,但是大于、等于或小于的标志位是立即刷新的,和程序扫描周期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当第一条CMP执行好以后,它的大于、等于或小于标志位立刻就刷新了,不会影响下一条CMP标志位的执行。

楼主:
to cinderella1437:
谢谢你,我豁然开朗啊

网友B(2008-01-16):
To:teamo.wan
你好,怎么样?现在OMRON的PLC已经很熟练了吧。希望多交流!

网友E:
CMP指令下的大于、等于、小于后面要驱动一个中间位,中间位就是比较的结果。

网友F:
要是只能用一次,谁还要这个PLC来干嘛

网友G:
LD<> LD= LD> LD<
LD<>L LD=L ... ...
这些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