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菜问题!!关于S7-300的

楼主(2006-05-18):
用variable table在线测试已经编好的程序,更改variable table中DI状态,无反应,
直接用信号触发DI触点,有反应。
用Trigger Condition for Modifying中选every cycle项更改DI状态也可以使DI变化,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
没有高人看到么?

网友A:
怎么更改?是用强制吗?

网友A:
有问题问生海!

网友B:
这类问题你应该好好看看编程手册中有关变量表的使用一节

网友C:
高手呢,這個問題我也是不會的

楼主:
谢谢   我为伊狂  yuanle两位大哥的指点。
to 我为伊狂:我没有用强制,就是拿变量表调试DI,看是否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