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流 产品

楼主(2006-05-18):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最近设计一套电控系统,以前接触的是PLC,现在老板让强电弱电一起搞,哪位知道如何根据控制对象的功率大小以及电源来选择空开 接触器 热继 还有线路的粗细,以及所用器件的厂家,那个更便宜,谢谢了先!!!!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补充:总空开的脱扣电流怎么确定 变频器的连接和厂家 型号选择 电路设计: 两台水泵电机,一用一备,要求:一台停另一台自动起

网友A:
根据对象的功率和额定电流的大小来确定,空开的额定电流以对象额定电流的3-5倍为宜,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以对象额定电流的1.5倍为宜,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以对象额定电流的1.05倍为宜.对象的额定电流=电线平方*3-4(30-3KW).

网友B:
最好在你旁边找个师付,事情太多了。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见少识浅,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郑跃说的对

网友D:
如果你说出电机的功率,具体一点的控制要求,那样才能更好的给你答复。

网友E:
呵呵 兄弟 你们 公司应该有这样的规范,我们这所有的线的载流量都有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