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修改参数--请教李春发先生

楼主(2006-05-18):
李先生及各位同仁:
    我公司一台三菱变频器(FR-A450-3.7KW-CH)出现E.LF报警故障,经查是输出缺相。外部没有查到原因。我想把变频器此相功能取消。此功能是Pr251,可是不管是参数Pr77取0或2及是PU模式还是外控模式,Pr251的参数都不能改,一按SET键就出Err.,请问李先生及各位同仁: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有故障则参数无法修改。复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