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控制仪表选型?

楼主(2006-05-18):
   食品发酵保养箱,需要用一台显示仪表来控制温、湿度。湿度控制在80%-60%之间,80%开抽湿机60%停;温度控制在30-25℃之间,食品放入保养箱后加热控制,用电热带加热,大约30分钟结束进入发酵,发酵产生热量降温开制冷压缩机控制30-25℃;加热与制冷用人工切换。提个建议如何选型,最好有张图纸确认,提供你的联系电话。

网友A:
这个比较容易  使用一个二次表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找邵工
要便宜点的找我就可以了 010-51657611

网友B:
这个简单,精度要求也不高,用我们WSD-C的温湿度传感器,配用我们的XM-802TAJ1J1仪表就可以了(仪表要二台,一台温度,一台湿度),这是个比较经济的配置.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二次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必有一款适合您.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韩志坤.
http://www.zsyb.com

网友C:
   用一台表!

  楼上说的对。宇电有款仪表AI-708MAJ1J1L5I5I5S能满足你的要求。

  专门为要现场显示数据,远程监控设备状态。

   模块的配置是:J1J1四路热电偶输入模块,L5两路报警输出模块,I5I5四路开关量输入模块,S4通讯模块。

  但是开关量输入模块要用计算机软件配合使用,才能显示设备状态。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用一台表就可以了.以宇电的AI-702MAJ5J0L2L2L2 为例,J5模块接湿度传感器,J0接PT100,三个L2分别控制加热,制冷,抽湿的启停.外部接一个开关等进入发酵时切换加热制冷电源

网友E:
用一块表就可以,温度和湿度双环控制,可以编写分别工艺曲线,加热制冷可分别控制,包括湿度控制。可以是模拟量输出也可以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C:
今天给你画了张图供你参考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