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调速度

楼主(2006-05-18):
如何能使输送带的速度按时间快慢转动,周而复之,速度与时间能随时调整

网友A:
选台程序发生器按你的要求运行。

给你个型号AI-518PAXJ型。就能使输送带的速度按时间快慢转动,周而复之,速度与时间能随时调整

不理解来电,随时恭候。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加一个PLC,来控制就好了
   TEL:13532995757

网友C:
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变频器内置了程序运行功能,可以任意调整运行时间和速度,周而复始运行。代俊锋 0755-26524471 13510865670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变频器有多个段速和时间的控制

网友E:
做块电子板也行!

网友E:
做块电子板也行!
价格相当便宜!

网友F(2006-10-11):
对用变频器多个段速和时间的控制

网友G:
30段(可增减)时间、转速连续自动设定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FBsms.PDF

网友G:
操作面板:

笨!

网友:
怎样才能把变频器上的频率在触摸屏上坚控呢?

网友H:
利用具有强大通信功能的国产PLC——Haiwell PLC,只要用一条指令即可实现通信功能,无需对特殊位、特殊寄存器编程,也无需了解通信时序问题,不用担心端口是否会通信冲突。更重要的一点是用同一个RS485端口(即在同一个RS485网络)上、同一个程序可同时联接不同种类、不同协议、不同波特率的第3方设备。详情浏览:http://www.haiwell.com。

网友I:
用变频器就行

网友J(2006-11-12):
用变频器好,它主要就用在这方面吗!

网友K:
艾默生的变频器可设滑移时间(大约相当于加减速时间)为0--60小时 。这样的话你费点脑筋就知道怎么弄了 呵呵  13006665862

笨!

网友(2006-12-13):
呵呵没有想到,好久没有上工控网,
都会有人用我的名了呢。

网友L:
如何才可以粘贴图片上来?

网友M:
如何才可以粘贴图片上来?
目前好象只有VIP才可以发图片上来。

网友N(2007-02-15):
PLC和触摸屏可以通讯的啊

网友O:
我也同意用变频器,一则变频器可以实现程序控制;二则用变频器可以很好的控制输送带,能够代替PLC,省去一部分钱

网友P:
PLC加变频器很容易实现.如过还行加一个电子比例器.

网友Q:
有专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变频器内置的程序运行功能,可调整运行时间和速度,循环运行。

网友R:
用PLC与变频器通讯,随时往变频器中写频率,随时读出当前频率,再加一些比较运算,就能很轻松的实现。
例如用三菱的plc与三菱的变频器,两者通讯只要一块485ADP就可以了

网友S:
加PLC进行程序设计.

网友T:
用变频器也能实现但是修改参数不好修改,建议加人机界面一台与变频器通讯就能实现

网友S(2007-03-30):
用凸轮吧

网友U(2007-05-15):
就单独控制速度的快慢,用变频成本也就太高太高,有没有,更实惠的方法呀!!!

网友V:
想控制速度的快慢,如果只是极有限的几个速度,可以用多速电机,如果速度级别多,或者是连续控制,变频器就是最廉价的方案了。

网友W:
方案很多,但要考虑综合成本。技术上并不难。

网友X:
楼上说得对,要考虑成本,用变频器比较适合,只是调整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对维护人员的要求高一些。

网友Y(2007-06-18):
方法很多,仪表、PLC、变频都能实现

笨!

网友:
可不可以用减速机来啊`````````我见过有人用一个减速机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来控制它的速度```````````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安全一点啊

网友Z(2007-07-22):
什么实用就用什么

网友N(2008-02-03):
好的变频器功能大   可对速度进行规律控制~触摸屏和变频器  可通讯控制  具体见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