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PWM调速方面的疑惑

楼主(2006-05-18):
如何获得反馈电压\电流,硬件电路如何搭建,PI参数如何选取

网友A:
电压可以直接采用分压电路变成标准电压,电流大小可以在回路中串入适当量程的分流器,P/I参数有经典值的呀

楼主:
能否给具体的说一下PI的相关知识或提示一下那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