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水压

楼主(2006-05-18):
我要用在不同的时间段设定二个不同的设定值来控制水压

网友A:
你是用在哪个领域的哦?是化工还是供水?

网友B:
是化工还是供水?宇电的控制表有双给定值切换功能,通过外接开关来操作.

网友C:
你是水厂的吗? 双给定一般是用在自来水厂白天与晚上节能,改变水压用。附图供你参考。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美国红狮的PID控制器有双给定值切换功能,通过外接开关来操作,也可以通过面板按键来操作。 021-548078963/13370269729

网友E:
可以用仪表通过编写程序自动控制,

网友F:
现在的仪表都有双设定点,关键是精度、控制效果和使用寿命,最关键的还是性价比。jdw.20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