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煤场白织灯

楼主(2006-05-18):
要求通过计算机远程控制煤场白织灯,有条通讯线可利用,选个设备安装在煤场的电控柜内,灯光开后软件就不用了,计算机就派其他用场。能提个建议吗?

网友A:
软件--- 计算机---串口----模块----继电器----灯

或者  软件--- 计算机--- 声卡----模块+继电器--灯 (不是正路 呵呵)

网友B:
量子风说的对!

   我提个建议:在现场的电控柜里安装一个带通讯功能的开关量模块,宇电产品AI-301ME5L5S导轨安装,RS485通讯总线型。连接通讯线到你的控制室的计算机上,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宇电AI-DCSV8.1.0软件,在软件上点击开关按钮,就能打开路灯了。开关量模块有记忆功能,灯开亮后,软件退出计算机。软件用半小时是免费的。

  一个开关量模块很便宜的。如果配用手操器AI-708JE5K5S还可调节灯光亮度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如果就是简单开灯关灯,没有必要这么麻烦,通过1-2KM的遥控开关就可以做到,想关就关,很方便.也很经济.

网友D(2006-08-13):
请您把问题说清楚一些

同意
盛世自动化:
如果就是简单开灯关灯,没有必要这么麻烦,通过1-2KM的遥控开关就可以做到,想关就关,很方便.也很经济.

量子风:的思路很敬佩
软件--- 计算机--- 声卡----模块+继电器--灯 (不是正路 呵呵)

也可以从USB口输出,驱动继电器
市场上有USB口的风扇和台灯

楼主:
距离1公里!

网友E:
可以在煤厂的灯开关处加个开关量模块和继电器,通过通信线由远程计算机来控制,编个小软件就行,功能可以有软件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