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房要控温

楼主(2006-05-18):
喷漆房要装个温控表选那种,控制接触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精度高不高,不高的用XM-802T,高的话得用XM-806T,输出接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可以选.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必有一款适合您.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韩志坤.
www.zsyb.com

网友B:
精度? 使用接触器来控温,精度向高也不可能很高!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C:
选台宇光的调节器AI-518AG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