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6-05-18):
请温一下电流互感器不可以开路.那我要带电接电流互感器那怎么接法.是不是可以把电流互感器短接啊.

网友A:
先把互感器接地

楼主:
一根线接地.那另外一根呢?也接地?

网友:
我选择短接

网友B:
一定要先短路,一般在接电流互感器时应配有实验端子,在实验端子处可以将电流互感器短路。

网友C:
不可以开路,立刻短接!

楼主:
短路.会不会烧掉电流互感器啊!!

网友D:
短接并不是短路,电流互感器有线圈绕组在里面,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会产生高压!!

网友E:
可以短接.
最好不要带电工作.

网友F:
       短接并不是短路,电流互感器有线圈绕组在里面,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会产生高压!!                                                        电压互感器不许短路,但不会因短路产生高压。电流互感器短接后是安全的。

网友G:
把互感器的二次侧接线柱端接即可

网友H:
电流互感器要短接有一端也要接地

网友I:
在0.4kv的200A以下的电路中开路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击穿之类的,感觉开路了也没有什么,在满电流的情况下有20多伏的电压

网友J:
如果短接的话,要接地

网友K:
短接并接地。其目的并不是防止击穿互感器,而是为了工作安全。

网友D:
高压的PT你把二次短路试试!!

网友L:
就象垃圾场同学说的一样,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是不能短接的,否则会有很大的电流,搞死你是不成问题的啦。电流互感器就没什么问题啦,但是开路会使总的磁功势增大,很危险,最常见的就是过热。

网友M:
接着楼上的说,过热也许会爆炸了。

网友N: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严禁短路

网友O: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严禁短路.可以短接.最好不要带电工作.

网友P:
先短接,再做其他的

网友Q:
不允许带电接,有高压,有人强迫你,就说不行。

网友R:
最好是断电操作吧。命要紧啊。

网友S:
生命重要

网友T:
如果电流互感器次极开路会造成高压输出,所以次极不允许接保险。

网友U(2006-06-17):
后面没有负载问题不大

网友V:
   电流互感器可以串联或并联吗

网友W:
在实验端子处短接,且要接地.

网友X:
如果你带电短接,还不如你直接接电流表呢.
再就是如果没什么负荷,可以带电操作.

网友Y:
前几天安装工作人员换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都没有接地和短接还是带电操作??????

网友Y:
补充

运行总电流一佰多安培。都没是???

网友Z(2007-12-05):
看来楼上的也是搞配电的.其实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谁都知道但就没有人能给楼主真正满意的答案!
其实,本人也有疑问所以才浏览此舔的,还是很失望.
不过,我今天看见那个配电厂家,在额定电流2000A的带电情况下把它开路了,也没什么事情.应该只是产生高压吧,但不会烧互感器!

网友AA:
不能开路

网友Z:
补充:电流互感器一般正常安装要加端子接线盒的。问题就出在这,可能他们事先把他短路了,在操作的。
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特意打电话给厂家,结果他们说是不能开路的。一开路就烧掉!
不过本人的个人还是觉得,次级电路产生了高压有上万伏吧,按理论来说没接通就没电流应该也不至于把互感器烧坏。但危险啊。如果是电压互感器那就不同了,他要是短路,那就肯定挂了。

网友AB: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带电作业呀?
出现事故上边就给个结论:违章作业!

网友AC:
要短接,不能开路,否则会烧的 .

网友AD:
电流可短路。电压可开路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