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手怎样实现位置记忆

楼主(2006-05-18):
我现在再做一台机器的控制,其中有一个饲服马达有如下要求 饲服马达从原点带动产品出发,移动10mm,机构向产品插针,插完后,机构退回,伺服马达继续带动产品向前移动10mm,有一机构现产品插针,依次类推,马达连续移动了五次,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1:机台在运动中,突然按下急停,马达在运行中突然停止,未走完10mm,我怎么精确实现未走完的部分

网友A:
可能的方法:
1、伺服电机换用绝对值编码器
2、通过编码器反馈计算
没接触过实际,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Jena,我也想过用编码器,我用过一次编码器,感觉他的精度和反应速度好像不行,可能我对编码器不熟所致,

楼主:
谢谢Jena,伺服马达自带的绝对编码器是否可记忆多圈位置,我在plc中是否用plc自带的高速计数来记马达的位置就可也,然后通过比较来实现马达停止吗?

网友B:
我的一些看法:
1.若机台无重大异常,急停按下,机台完成一循环停止.这里需把那些重要异常分析出来,作为真正"急停"的条件.
2.可设置马达,被急停后,再次启动走完剩余距离.

楼主:
to dkxxw 我现在做的这台机器,主要是汽缸和伺服马达,要求是机器异常后,机器立刻停止,故障排除后,机器从停止的位置继续动作,所以我要记忆马达的位置,急停后,可设置马达让他继续走吗,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有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忆多圈位置
或者外部加一个反馈,形成全闭环控制,普通编码器也可以了
不管怎样,PLC的程序都会复杂些
2.可设置马达,被急停后,再次启动走完剩余距离.
个人认为不可取,马达只是执行机构,没有分析判断的能力

网友C:
你这种情况用运动控制中的进给保持功能即可。即通过触发进给保持输入信号,停止机器运行。故障排除后,再恢复进给保持输入信号的“零”状态。所停止的运行正好可以继续完成。

楼主:
to Jena:and MotionCoordinator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否能和plc直接连接如:欧姆龙的CJ或kency的kv1000,运动控制中的进给保持功能是什么,能否详细解释解释,谢谢两位

网友C:
你的问题,我上面已经解释了,如有不清楚地方,请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可以通过电话向你解释。

网友A:
可以连接
to:MotionCoordinator
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吗,我也想学习

网友C:
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triomotion@126.com, 我会联系你们的。

楼主:
谢谢 Jena AND MotionCoordinator,jena能留下联系方式吗,希望以后能多多向你们请教

网友A:
to:MotionCoordinator
太神秘了吧,有点像特务接头,我已经给你发信了
to:hu0722
电话就暂时免了吧,我怕你会失望的,我也就是知道个皮毛,还得继续学习呢,你可以通过帖子留言,或者工控网也有留言系统的

网友D:
用上海开通单轴控制器[KT700B]控制汽缸和伺服马达,就可以了。http://www.capitalnc.com/home.asp?id=11

网友E:
选一个带掉电保持的PLC,这样可以在掉电后重上电仍记住当前工作的状态,这样一上电就可以继续把接下来的动作走完.

网友F:
这是固定进给,这跟编码器没多大关系,可以利用重新启动(记忆已发的脉冲),可以得知未发脉冲,从而走完剩下的位移

网友G:
“这是固定进给,这跟编码器没多大关系,可以利用重新启动(记忆已发的脉冲),可以得知未发脉冲,从而走完剩下的位移”
这里我有点疑问: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是需要走的距离,而编码器反馈脉冲是实际已走的距离;按下急停后再起动时单靠“记忆已发的脉冲”准吗? 我觉得:按下急停时将编码器反馈脉冲在上位机中记忆起来,待开机时将10mm的脉冲跟编码器反馈脉冲作运算,结果就是剩下的位移量!

网友F:
楼上说的对,但我只用过编码器不能反馈到上位的系统,上位没这种接口啊,当然你的是上位做闭环

网友A: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
MotionCoordinator指的是运动控制器或者PLC,而非伺服放大器,所以有实现的可能性.
对否?

网友C(2006-07-15):
好的运动控制器应该有进给保持功能(PLC一般做不到)。就是你的机器通过一外部触发信号,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暂停或继续运行(完成未完成的任务)。

网友H:
^_^得向前辈多多学习.

网友I:
运动控制论坛里面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J:
一堆笨蛋,那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啊!
    伺服系统是由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构成的一个整体,他的编码器信号是反馈到驱动器的,并不是给PLC,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东西来用,比如工作在位置模式,你所发的脉冲频率就决定了电机的速度,脉冲个数就决定了电机的旋转量(如果是跟丝杆联接的就决定了工作台的位置),若选型和应用合理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奴隶,你叫它怎样动,它就怎么动。
    因此楼主的要求就是一个坐标如何记忆的问题,也就是说脉冲数记忆的问提了,你如果用的是三菱、LG、NAIS等品牌的PLC,请看下使用手册的定位指令(高速脉冲输出)部分,他们都有绝对坐标记忆定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脉冲数记忆的功能),好了,我说的也够多了,谢谢

网友K(2006-12-23):
我知道一个方法,但没试过,看别人用过.
伺服电机不用编码器,用光栅尺进行位置反馈.通过光栅尺读取绝对位置.

网友E:
晕,ARTCAM是不是过头了?

网友L:
很老的帖子还是回一下,你10mm,按急停时就让它走完好了,免得控制器给那半截噎着了哈。10mm你一个人的反应速度对它没什么影响的,照楼主的描述,那机器应该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伺服送料上的,更多的时间是做插针什么的,那送料过程估计零点1、2秒罢了,发生紧急情况你按急停,哪怕是马上停止发脉冲,你按在1毫米或是9毫米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所以这么短的长度还不如让它送完

网友M: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的!

网友N:
这是伺服应用中一个典型的用法,如果断电以后从新上电,系统不允许回零,从新运动,那你只有选择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因这种伺服电机反馈的位置是电机当前绝对位置,机器人都是这样做的,问题是你可能不能用简单的PLC控制,因PLC基本没有绝对位置处理功能。有兴趣可以发邮件到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O:
总结下急停后记忆位置的方法(非断电):
机器通过一外部触发信号,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暂停或继续运行(完成未完成的任务)。        --by MotionCoordinator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似乎要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外部加一个反馈(比如光栅尺,跟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原理一致)   --by Jena
通过编码器反馈计算(不太理解)            --by Jena

断电后,可行的方式: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似乎要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外部加一个反馈(比如光栅尺,跟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原理一致)   --by Jena
选一个带掉电保持的PLC(如果跟编码器反馈计算结合起来,那这种方式我是做过的)                   --by  王晟磊

有砖头使劲拍。

网友P:
急停关断马达电源是否同时断了编码器电源或接收设备电源?

急停关断马达的电源并不意味着马达就是马上停止,在较快速度较大惯量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冲一点,如果编码器是装在伺服马达上的话,关断马达的同时也断了编码器的电源,而马达是如果继续惯性冲一段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断电记忆”没有意义,所谓的“三菱”的“绝对坐标记忆定位的功能”也没有用。

编码器如果是另外联的,断了马达电源同时可以没有断编码器的电源和接收设备电源,这样也无需讨论“断电记忆”了。外加光栅尺的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的问题是这样突然的急停急起,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是否会干扰到脉冲信号,从而影响计数的准确性?

如用绝对值编码器,就不会有如上的问题了,但同时,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P:
还有,如果像上面有人说的,不要这样急停,让他走完,就可以避免过冲和找不到位置了。

网友O:
关闭马达同时关闭接受设备电源。这样得电后先回零,然后可以找到断点。

网友P:
呵呵,如果可以回零,那上面的那些讨论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Q:
是啊!“如果可以回零,那上面的那些讨论还有什么意义?”
真正需要的是:
1.带有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2.同时---关键是---上位机或数控系统或PLC具备急停状态下的位置反馈脉冲信号自动接收和计算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伺服轴上的任何原因导致移动(比如急停后因机台自重下滑了一小段,或“急停关断马达的电源并不意味着马达就是马上停止,在较快速度较大惯量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冲一点”)的信息都不会漏掉。

网友R(2007-01-22):
我想能否用PLC的带电保持寄存器记忆下停电时的PLC发出的脉冲数.带重新得电后将余下的脉冲发完.但是这种方法有缺陷.

网友S:
我想不要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利用上位机如vb通过CAN协议来与伺服放大器通讯,接可以实现!

网友T:
的确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