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972的操作(焊好了,电机不会转)

楼主(2006-05-18):
小弟做毕设,用A3972+单片机设计步进电机控制、驱动系统
根据网上搜得得资料
http://www.cnham.com/tech/html/11/9235.html
根据这篇文章中得电路焊好了扳子,单片机也连接正常。
可是,电流输出口上测不到输出电流,电机也不转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弟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从电流输出口应该输出得是什么样得信号?是不是应该测到一连串脉冲呢?还是一个连续波?如果做了细分,是否应该测到一个包络线类似于正弦的脉冲序列?
2、PWM关断时间,死区时间是什么意思?
PWM关断时间是不是说本来的输出是一个连续波,由于有这个关断时间存在,这个连续波被分成了一个个离散的脉冲?
3、对3972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先写word1,做好设置,然后每写入一个word0,3972产生一个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4,是不是有19个bit写入3972移位寄存器后3972就产生输出?还是有其它机制让它产生输出?

先谢过各位了。。。事关毕业大事。。哭求。。。

另外,不知是否有好心人可以提供一份设计例子做参考,多少细分没有关系的
谢谢。。。
小弟邮件:zjuoliver@163.com
QQ:734321

网友A:
这个题目倒是有点意义,但是太细致了,得一头扎进去好好研究他的通信字定义才知道啊!
    对了,这个片子难不难买?多少钱一片?我有点兴趣了。

楼主:
电子市场估计是比较难买,网上订购还是很方便的
45块一片

现在我关键是什么输出信号都没有,束手无策。。

网友A:
问题应该在VBB1的电源上。电机是怎样你不管了,只将其中一组相通的两条引线接OUT1A,OUT1B,另一组相通的接OUT2A,OUT2B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好东西!做好了应该有不错的价值,祝你成功!

楼主:
哈哈,今天电机有反映了!

网友A:
恭喜!情况如何?问题出在那里呢?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重新焊了一块板
对了,VBB1和VBB2确实要接+15V
别的似乎我也没有什么改动,估计是第一块板被改的不行了,那两个脚接了15V也没用

网友B:
===然后每写入一个word0,3972产生一个输出===
感觉不该是这样吧,芯片设置完成后输出应该和输入脉冲信号及细分数有关吧,没用过这个芯片,继续关注楼主进展

楼主:
下面引用由eagle998在 2006-5-28 10:50:00 发表的内容:
  ===然后每写入一个word0,3972产生一个输出===
感觉不该是这样吧,芯片设置完成后输出应该和输入脉冲信…
--------------------------------------------------------------------------------------------
应该就是这样的。
根据我目前的观察,我觉得A3972的输出是在STROBE口的上升沿,这个口每产生一次上升沿,就产生一个输出
细分不细分其实完全取决于你写入的word0的值,因为,这里面包含了AB两相的电流值。
今天周末,明天再去实验室验证我的想法~
呵呵,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B:
搂主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前段时间已经成功做到32细分了,可是昨天估计不小心把芯片烧了,又走不动了。时间紧迫,没办法,只好先买个驱动器来,我只做个控制器算了。
这个项目等答辩完了再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