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电流时电线的使用

楼主(2006-05-18):
有谁知道,在发电站里,当电流超过10KA时用什么电线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一般用母线了!

楼主:
何为母线,说具体一点

网友B:
好像也有铝排吧。

网友C:
铜排或铝排都可以

网友D:
现在很多在用离相封闭母线

网友E(2006-06-26):
超导材料

网友F:
现在一般都有条件使用铜排了。

网友G:
在以前都用铜牌,,现在麻,,用铜牌的还有,,

网友H:
当然用铜的好了啊

楼主(2006-08-01):
楼上的只说对了一半,谁都知道用铜排,但问题是当电流升高时电流的集肤效应就越发明显,表现在增加导线的直径或铜排的尺寸时,其载流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在大电流时越感明显(>10KA).所以现在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