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06-05-18):
常闭式电磁阀(不通电时是闭合的),怎样判断其好坏。还在管线上,根本拆不下来。(只能拆其线圈及阀芯)是220vAC的。测其电阻大概其是470欧姆。如有弹簧,线圈带电时,应该是克服瘫痪的阻力把阀芯吸上,把阀打开。其内的弹簧如果不装,应该是关不严,但还吸的上吗。( 弹簧是否还起导磁的作用)。
问:弹簧在电磁阀中,是否只起压紧阀芯阀芯作用。导磁作用到底起不起啊!
(阀体没拆,在外面试验时,没装弹簧(装弹簧不好试,顶着劲了),通电时,反正阀芯没被吸上)
谢谢回答

网友A:
电磁阀中弹簧一般有两种材质:钢和磷铜。钢是导磁的,但通常设计时不考虑导磁作用。
‘弹簧如果不装,应该是关不严,但还吸的上’。 弹簧不起导磁的作用。应该是没有装好。
平常试验阀门是否打开吹一下就知道了,在管道上‘阀芯没被吸上’可以量电路是否通。

网友B:
电磁阀里的弹簧一般只有复位阀芯的作用

楼主:
请问周公:该电磁阀线圈直流电阻是否正常呢,2寸的阀。正常值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A:
因为电磁阀线圈的直流电阻和电源种类(交流/直流)、电压等级、持续通电时间、阀门通径、阀芯行程、使用压力、动作频率、设计温升、磁路设计等许多因素有关,即使前几个参数都相同,阻值也不一定相同,没有一个固定数值。
470欧姆‘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有阻值,应该没有开路、短路。

楼主:
阻值正常,通电后不动作,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看看电路是否正常电压是否够。复位弹簧是否装好。伐芯是否有污物。

网友D:
通电不动作,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磁力顶不动弹簧. 你的动不动作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楼上:阀体还在管线上,只拿电磁阀头和阀芯做的实验(但没装弹簧)通电测其电压为220vAC,阀芯纹丝不动。(之前测线圈电阻为470欧姆)

网友A:
通电后用锯条或者其他导磁件看有没有磁性。

网友E:
我遇到的是直流电磁阀问题,没阀体就没磁路,相当于磁阻无穷大怎么可能吸通?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找相同器件比较参数,查厂家给定参数,互换来判断。看来是废话,但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上同仁的见解基本同意,还要看阀芯控制的是什么工质,导致锈蚀的诱因不排除会增大无谓阻力,阀芯形成油膜也会使间隙形成气腔增大阻力。至于回复弹簧只会断裂增大阻力,没有很特殊的原因本身不会增加回复力和阻力。仅供参考。

网友F:
线圈拆线通电后可以将一个小铁棒放进线圈的眼里,如线圈正常小 铁棒一般会被从眼的这边吸到眼的另一边飞出。另外你必须先确定阀芯有没有卡滞,可用手或工具试试它卡住了没有。一般卡住的情况比较多。而且卡住后会将线圈烧掉。

网友G:
装好用螺丝刀捅电磁阀阀芯,看看动不动 。不动 就是阀芯卡死了 ,拆开清洗。

网友H:
请教各位大虾:一下打开气动阀门常闭的电磁阀出现短时间的漏气现象(很短,叱的一声。换过几个电磁阀问题还是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I:
看一下是不先导的,先导孔是否堵了?

网友J(2006-06-20):
你用的是啥牌子的电磁阀??

网友K:
不是电路问题,一定是先导阀先导孔独塞卸不了压所以阀打不开

网友L:
也许有脏物或异物卡住

网友M:
大一点的电磁阀与电动阀有本质区别.规矩的拆装一个什么都明白了,有些问题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

网友N(2006-11-19):
电磁阀控制气路吗?

网友O:
阀带电工作一段时间温度怎么样?如果是正常工作温度说明线圈是好的,可能卡住了,温度过低过高查下线圈,不过看你的测的电阻线圈应该是好的,卡住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