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220v电机接法

楼主(2006-05-18):
三相220v的电机y接,输入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都是三相380v的,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三相220v电机应该是指线电压是220v吧?那么可不可以用三相变压器把线电压380v转为线电压220v然后接到电机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线电压380v转为线电压220v然后接到电机可以!!

网友B:
要通过变压器连接,至少我们的设备中是这样的。

网友C:
可以用220V变频器

网友D:
把三根相线接进电机就可以了,三相220v 电机y接,因为电机星形连接,显然电机每相承受220v电压.

网友A:
楼上乱说,Y接时接220V,380能直接接???????

网友:
用三相变压器380V/220V然后接到电机可以!!

网友E:
同意加的说法

网友F:
同意用变压器。

网友G:
U和V接220V电源,V和W接电容,不过电容的容量要计算

网友H:
再仔细看看清楚吧.可能是郑跃同仁说的那种情况,TECO的电机上是有这么标明的

楼主:
这是一个小功率电机。电机上的铭牌是这样的:
220v 50Hz 1.87A  150w  3p
220v 60Hz  1.03A 150w  3p
我认为这里的电流应该是最大瞬时电流,否则是不可能那么大的,另外220v应该是线电压,因为通380v电机空载运行时会发热比较厉害。检查轴承都没问题,也没绕组短路,应该是电压高了的原因

网友I:
用变压器吗

网友J:
可以用线间变压器降压使用,功率要大一些

网友K:
    可以用线间变压器降压使用,功率要大一些     这是一个小功率电机。电机上的铭牌是这样的:
220v 50Hz 1.87A  150w  3p
220v 60Hz  1.03A 150w  3p
我认为这里的电流应该是最大瞬时电流,否则是不可能那么大的,另外220v应该是线电压,因为通380v电机空载运行时会发热比较厉害。检查轴承都没问题,也没绕组短路,应该是电压高了的原因

网友L:
很显然这是国外的电机,该电机的线电压为220V,相电压为127V,三相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我国解放初期在北方一些城市有过,频率也可能是60HZ,目前国外还存在这种电源,我国早已统一采用三相四线380V,50HZ,(相线对零线为220V)的正玄交流电了.你如果资金没问题可采用单相变频器来拖动此电机,不过变频器的参数一定要设定好,最高输出电压设定为220V(若你想将电机接成三角形,则可设为127V)否则只好采用三相变压器了

网友M:
    很显然这是国外的电机,该电机的线电压为220V,相电压为127V,三相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我国解放初期在北方一些城市有过,频率也可能是60HZ,目前国外还存在这种电源,我国早已统一采用三相四线380V,50HZ,(相线对零线为220V)的正玄交流电了.你如果资金没问题可采用单相变频器来拖动此电机,不过变频器的参数一定要设定好,最高输出电压设定为220V(若你想将电机接成三角形,则可设为127V)否则只好采用三相变压器了
很好。

网友N:
这种电机是不能用的,因为其每相绕组只能承受127伏的电压,因此要在国内用,必须用变压器把三相380伏电源变为三相200伏电源。

网友O:
可以用普通的三相变频器,把最大输出电压和基本频率设置好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电机是220V/50HZ的,那你可以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设置成380V,基本频率设置成87HZ,然后再把频率上限设置成50HZ,就可以了.

网友P:
请问各位大虾:除了有变频器和变压器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Q:
我们公司韩国马达三角接法是220V的,Y接发380V

网友R:
同意 曹大平的说法

网友S:
我公司有三相380变220的,盒式,巴掌大小,保证您绝对满意,同时还有伺服电机,编码器
李生 13590106171

网友T:
三相220V,应该指的是线电压220V

网友S:
同意用变压器,我公司有盒式变压器,价格便宜,质量好.
联系人李生13590106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