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请教

楼主(2006-05-18):
那位高人指点我一下,绝对编码器怎么和plc连,plc怎么才能知道绝对编码器的位置,

网友A:
计数模块 或者 位置模块

网友B:
什么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没说怎么谈的上连接?

楼主:
to LOVEGATE AND 陈钟鸣:
   我想知道机器异常停电后饲服马达的位置,绝对编码器没用过,所以这样写, LOVEGATE 用计数模块 或者 位置模块,编码器的信号是什么,plc怎么知道

网友A:
这个具体我也没做过,如果是普通差动差分的就不用转换

如果正余旋或者其他..就麻烦些

顶一下

还是请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C:
你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标准的。比如SSI,ENDAT,或TAMAGAWA。
PLC一般都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to  MotionCoordinator:绝对值编码器没用过,我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J系列不知道能不能和编码器连,以前和encode的编码器连过,接的是plc带的高速输入,不知道和绝对编码器怎么连
谢谢LOVEGATE  and MotionCoordinator的帮助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有Rs485输出的和4--20mA输出的,可用PLC的RS485自由编程口连接,或用模拟量模块连接。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有并行输出的,可用PLC的开关I/O连接,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用SSI输出的通过串转并模块输出并行信号,也可转成RS485和4--20mA与PLC连接。如果使用多个绝对值编码器,也可选择总线型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连接PLC的总线卡,如PROFIBUS-DP,CAN open,DeviceNet等。

有需要这方面资料的可以Email你的地址联系方式给我,免费提供资料:gemple@online.sh.cn

网友E:
通常伺服电机后面的绝对值编码器,一般是串行输出,格雷码,你按照格雷码的格式在plc的程序中编写位置即可。比如:格雷码正逻辑的起始(12位的编码器)位置为:000000000000,下一个位置:000000000001,000000000011,000000000010,000000000110......

网友C:
用CJ系列PLC的high speed counter模块可以直接读增量式编码器。但要实时获得绝对位置信息。CJ系列没有快速办法,CPU上好象有RS232口,没有RS485。自己编些程序也比较麻烦。除非你绝对位置只要上电时用一下记录位置,不用来实时控制。

网友F:
绝对编码器直接输出当前位置,不需要数脉冲,要计数模块干什么?

楼主:
绝对编码器输出当前位置,关键是plc怎么知道?

网友G:
读取绝对编码器得到的是当前位置,请问目标位置是怎么回事?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F:
“绝对编码器输出当前位置,关键是plc怎么知道?”
用电线把编码器的输出接到PLC 上,

“请问目标位置是怎么回事?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的关系是什么?”
目标位置,通常是期待的位置。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的关系,控制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使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尽可能一致。

网友H:
“绝对编码器输出当前位置,关键是plc怎么知道?”
用电线把编码器的输出接到PLC 上,

刘斑竹,强!

网友I:
如果绝对值编码器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接PLC的输入,我以前用过并行格雷码的15位绝对值编码器,用三菱的PLC的15个输入,然后用PLC中的格雷码转换指令直接取出编码器的读数。

网友J:
我们做过是把绝对编码器作为一个DP从站来读取编码器的数据!用的是图尔克的编码器,AB得ControlLogix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