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故障求救

楼主(2006-05-18):
一台ABBACS800变频器经常报警跳闸,故障代码:EARTH FAULT(2330)跳闸故障复位后能够启动,运行也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变频器功率250KW,电动机160KW,电机电缆长度120M,未加电抗器,滤波器。
还经常报警:DC BUS LIM(3211)但不跳闸。
麻烦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 3017暂时将这个故障关闭。如果还报,可能的原因有电缆或电机故障,先拆下来用1KV的兆欧表测测;其二,变频器内积尘过多,打一开扫扫吧;其三,可能有电流互感器出了问题。有问题欢迎继续联系,QQ 317380825

网友B:
个人认为,你的电机电缆太长了,要加电抗器.

网友C:
对于3211它只是一个informative alarm.可将参数30.23=0.
对于2330一般来说是电机或电缆的问题,可测一下绝缘.象吴仙所说用1KV的摇表测.也不排除元件的损坏,因为接地故障是根据三相电流的总和来判断的,但一般说来元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我有一台ACS800的变频器一启动就报2330电机37kw.电机.电缆正常请诸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E:
DC BUS LIM(3211)这个故障可以关闭 在30.23组 设成0就好了

网友F:
我认为是机器的电流检测回路故障,我这里也遇到这样的情况,200KW,ACS800-04的,现在要求ABB发配件。

网友F(2006-06-21):
ABB给我发了配件,今天安装上了,开机运行到现在一切正常。检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