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的作用

楼主(2006-05-18):
压力变送器对工业控制起测量作用,但测出来 的数据对工厂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
请教各位高手们,给小弟解答

网友A:
.....
主要是用来过程控制的
自动调节的

网友B:
在工业生产中的各种数据用于测量、调节。
简单的说:自来水厂用压力变送器测量水管的压力,测量的数据给压力控制器与你要求自来水管的压力作比较后去控制水泵的出水压力,稳定水压。

网友C:
压力、温度、流量、物位,仪表测量的4大基本工艺参数,控制的基本。具体作用可参考下最基本的仪表书。工艺要求是负责工艺的提给仪表设计人员进行选型。

网友D(2006-09-26):
电压变送器的作用是什么阿

网友E:
相当于人的眼睛啊。一个数据不准确,就会对下游设备和工艺控制产生影响,轻则××,重则※※。眼睛有了问题,那走路就直接奔着沟或汽车去了。 哎?楼上怎么说上电压变送器了?

网友F(2006-11-17):
蜗牛上的树说的不错

网友G(2008-03-25):
其实不用压力变送器也可以,只不过需要人看着。当然其他的控制部分也要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H:
我有点头晕了!

网友I:
压力变送器不会出现头晕的现象^_^,好处之一

网友J:
PID控制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