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电源主开关(过载)跳闸?

楼主(2006-05-18):
我们污水厂这几天配电室电源主开关经常(过载)跳闸。这台主开关是上海人民电器RMW15HH,额定电流是1250A,而我们现在的实际所用负荷900A左右。跳闸的时候大概在730A左右,此时主开关上显示的负荷电流已达100%,负荷指示灯从40%—100%不停的抖动。联系主开关厂家过来说主开关没问题。这就怪了,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是不开关的整定值调了小了。要不就是系统有谐波发生谐振了。
功率因数多少,有没有加补偿

网友B:
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C:
把值设定稍微大些

楼主:
整定值已调到最大了,没有产生谐波的设备,电容全补上了。现在估计是开关过热,导致跳闸。这几天用一台风扇在吹主开关,还好没跳过闸。谢谢各位的回复,还希望提出不同的观点!

网友D:
检查接头是否松动、氧化而接触不良引起过热跳闸。

网友E:
那还是开关本身不好,是厂家推卸责任!

网友F:
我怀疑也是接头是否松动、氧化而接触不良引起过热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