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用户求助英威腾客服中心或技术中心

楼主(2006-05-18):
英威腾技术人员:
本人5月17日发表在论坛上的问题还没来的及解决,今日经销商带过来两套单相变频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个问题难以理解:
CHE100-0R7G-2,配0.375KW3相感应电机JW7114,星形接法,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2A,电机参数设置为,输入220V,电流2.4A,电机带载启动频率4HZ,低速段增扭效果明显,达到目的.所以未试三角形接法.
CHE100-2RG-2,配1.5KW3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3.7A,参数设置为220V,7A,星形接法,空载启动频率8HZ,扭矩还不如0.375的大.改为三角形接法,电机无论如何不能启动,测试变频器输出端,似乎三相电压均低与(50HZ)200V,且不相等.试了两台电机和两台变频器均如此.
以上电机均为同一公司的电机.两台试时输入端均接一调压器考核低电压启动性能.
现经销商已回去,下一部我该怎么试,请英威腾的技术专家帮忙.
联系方式:jerywu@126.com或QQ578791141

网友A:
3KW以下电机默认都是星接的。如果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则每相定子绕组上可承受的电压为220v,可承受的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380v星接电机输入220v电源就属于降压使用,肯定会降低输出转矩。要用220v输入,就要将电机接成角接,这样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电压就是22OV,额定电流不会变,额定输出转矩也不会变。
你选的变频器是给额定电压为220V电机使用的。同功率的220V电机额定电流是380V电机的近2倍,因此380V电机直接接入220V变频器是不合适的,如果带载运行有烧毁电机的危险。
建议直接订购380v输出的变频器;
或者将电机接成角接,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除电压设为220v外,其余按电机额定参数设置,然后进行动态自学习,再看控制效果如何。

网友B:
楼主:您好!
楼上已经将问题分析的很清楚了,相信你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此疑问。

网友A:
还有一点,380v星接改220V角接后,定子绕组的相电流不变,但线电流已变为380v星接时的根号3倍,所以改220V角接后,变频器里的电机额定电流还要设为电机铭牌上额定电流的根号3倍

楼主:
谢前面的回复:
昨天与经销商已经试了角接N遍了,按你的说法参数输入也无问题,就是不能启动.
至于380V输出的变频器那是我原来的配置,也是你们的产品,现在用220V去替代的.至于单相220V输人,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哪儿有啊?
问题的核心是:1.同一厂家的变频器和电机,同样星接,转矩相差怎么那么大?
2.角接为什么不能启动?
3.输入电压不动,三相输出电压波动应为多少?三相电压不平衡率出厂标准应为多少?
4.如果是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最好用额定电压220V的电机星接,最好在说明书上写上一笔.
最后请公司公布详细点的技术服务电话,如该产品的设计者.

网友B:
请检查一下电机的三相绕组对应关系,只要变频器三相输出的电压基本是平衡(10%以内),电机不转就绝对是电机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用市电试一下看看电机是否转?

楼主:
很遗憾啊,电机无问题,电机厂的技术人员已直接联系过了,接法也没问题,用万用表检测了.电机在星接法下是没问题的就是1.5KW的比0.375KW的扭矩还小啊.

网友B:
可否用市电直接启动试一下?

网友A:
小功率电机星接是制造工艺决定的,同功率时星接的线较粗,比较好绕线。并没有指定220V变频器一定要用在220V星接的电动机上,关键是要看电机的线圈能不能承受。
CHE是矢量变频器,在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如果对电机的自学习参数不准确,也会出现无法启动的情况。
建议直接使用V/F模式启动试试,另外启动频率不必设的太高。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的答复,并一并致谢客服中心和杭办,原因现已查明,被试的CHE100-2RG-2一台变频器的一个输出端子,螺纹已经滑牙,无法锁紧,该台变频器并有三相输出电压不稳现象,已经由杭办更换一台,情况比GS系列要好.
不知何故,原来铝壳的变频器甚好,不知为何不用在其他产品上?
螺丝价值很低,提高点硬度吧.
本人还有一疑问,额定输入电流这么大,是不是单相变频器的效率要低于三相很多?

网友B:
能量守恒的道理大家都懂,在这里也是一种具体的体现。
低压的电气设备是要比高压的多耗些电能(因为电流大),在同样条件下效率的差别倒不会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