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传感器

楼主(2006-05-18):
大家好,我请问一下各位,现在那种型号的称重传感器仪表,是可以设定上下限重量,然后通过仪表的开关量输出来控制上料斗的启停

网友A:
功能一般都能实现的,这个算基本功能吧

网友B:
有位式控制的仪表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通过输出继电器的通断控制上料斗的启停.仪表可以用宇电AI-508AL2

网友C:
这样的仪表我们也有,可以单独买,也可以配我们的称重传感器一起,详细资料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tm-auto.com
或者致电:021-64954637、64954623

网友D:
选择称重传感器,你首先要看是静态称重还是动态称重,然后看是用在怎样的设备,几点负重,再提供其量程,工作温度,测量精度要求,仪表要求几位显示,需要怎样的控制输出,等等.呵呵,我不是厂家,但我经常使用,以上是我的初步见解.

网友A:
价格好说,关键您的详细要求是什么呢?量程,。。。。。

楼主:
使用的是S型的拉压力称重传感器,三点支撑,每个传感器的量程为1000kg,称重传感器仪表,是可以设定上下限重量,然后通过仪表的开关量输出来控制上料斗的启停.
谢谢!

网友E:
你这样要动态性能好的。其他功能是基本功能。功能模块组态里自己设置。

网友C:
楼主说的要求,完全没问题。
最好是3个S型传感器配一个多路求和放大器,变成标准信号再进显示仪表,仪表可以带4路开关量输出,一路模拟量输出,RS232或RS485通讯借口(送软件)。
具体价格可以咨询021-54261142、54261137
或者你留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楼主:
我的电话号码为0513-82051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