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发热管内阻会减少吗??

楼主(2006-05-18):
最近小弟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烘箱在发热的时候,漏电开关会动作,可是量发热管匀正常,过一些时间又是如些,可是不用烘箱的话又没事,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发热管长期加热,会不会影响他的电阻使他导地,可是一关电又会不导地呢???

网友A:
要用摇表摇一下,在220V时发热管可能已经导地了,而万用表量不出来

楼主:
哦,谢了,我试一下看看,你的意思是说有这个可能??

网友B:
烘箱漏电或漏电开关接线端子发热。

网友C:
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D:
发热管在通电时温度很高,几乎所有绝缘体高温时绝缘电阻都下降,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换发热管或加强绝缘即可.

网友E:
发热管在通电时温度很高,绝缘体高温时绝缘电阻下降,
,换发热管试一下.

网友F:
加热负载一般分阻性加热负载、感性加热负载等,通常设计加热设备中温、低温设备使用阻性加热负载(电阻丝、电阻带、辐射管等),而高温加热设备一般使用感性加热负载(硅碳棒、硅钼棒、钨金丝等),你说的烘箱一般加热温度不高,属于低温加热保温设备,使用阻性加热负载较普遍。
温度与加热负载有不同的关系,通常工程上理解阻性负载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阻值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但是实际使用中有很多阻性负载在温升后会出现变化(通常会降低,若接触问题会出现增大),只是变化的幅度应该在控制设备可控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使用开关式控温会出现动作频繁或控制保护启动,而使用过零变时基控制或移相调压控温的设备一般不会出现以上情况(这类设备通过触发可控硅、晶闸管、固态继电器等控制加热负载)。而对于感性负载情况就复杂的多了,不少感性负载在常温下阻值极低,会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加大,有的增加幅度很快、有的很小,通常这种情况时不能用开关式来控温的,只能使用大幅度定时机过零控温或者移相调压控温,在加温初始阶段在低压下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再逐渐增大输出。
这些是一些基本情况供大家参考!
你说的这种情况建议你将加热负载电源连线断开以后直接测量负载以后再判断,长期使用的很多加热设备在维修时测量负载阻值最好断开连线,排除其它因数以后判断情况是否需要更换负载!

楼主:
我给我的上司这样说,他说不可能会这样的,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啊,在我换了发热管过后就没事了,还有就是飞哥0所说的,我是直接采用模拟量控制的,我就不明白的就是,如果是阻值降低了的话,那他会接地,可为什么马上合上空气开关又可以了呢,所以这样很难用表能量出好坏,也不能排除其它的因素,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