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800变频器功率配制

楼主(2006-05-18):
ABB800变频器功率配制是否与电动机功率相同,还是要放大一定的系数?请教。

网友A:
根据负载率和工况而定。

网友B:
北京泰运海天公司是他妈无耻河南骗子!说话就象放屁!说慌都不脸红!!!真他妈恶心!!!

网友C: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负载情况。一般匹配就行了,如果是重载应用,特别是重要场合,有的用户习惯放大一档到两档。

网友D:
不看功率 看电流

网友E:
以功率和电流为基准选型,再根据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来进行小选或是大选.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楼主(2006-07-05):
听朋友说根据负载的1.5倍定。不知那位朋友有依据?

网友G:
电流决定的型号,不要看功率,电动机160KW/660V,我遇见过电流199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