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控制调压模块

楼主(2006-05-18):
现在那种型号的温度控制仪表,能通过设定上下限温度,来控制输出的模拟量电流(电压)的大小,4-20mA(0-5V),从儿来控制调压模块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A:
宇电AI系列仪表,带个电流模块,用变送输出就可以了,具体型号请来电咨询:8008582033

网友B:
你要求的是变送功能:

设定温度变送范围,对应输出电流-对应调压模块输出的电压大小。
温度逐步上升、电压逐步放大。

仪表型号AI-518AX设置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RKC/富士PXR等都有此功能,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D:
可满足要求的仪表很多,美国红狮的pid仪表。 美国丹纳赫集团所属west公司的仪表都可以。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E:
温度仪表带电流(电压)变送输出功能就可以了,如设定温度上限对应20mA,设定温度下限对应4mA,温度仪表型号XM-802TAX2,(或XM-806TX2),我们也有调压模块可提供,型号JGXH(反向),JGXH1(正向).
具体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看,或来电,我们将乐意为你服务!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www.zsyb.com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029-85255937   韩志坤

楼主:
谢谢各位,谁能给个报价吗?
邮箱:zy-48@163.com

网友F:
这样的仪表有很多哦。很多厂家的温度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