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

楼主(2006-05-18):
请问,怎么正确理解 <位置控制> 和 <速度控制> ?

楼主:
被人问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请刘老师,和其他前辈来说说.

网友A:
 位置控制就是控制电机的运动位置,速度控制就是控制电机的速度,哈哈,自己幽一下默

网友B:
位置控制方式下也可以调节速度,而速度控制则不能控制位置。
另一个方面说,位置控制是脉冲形式的控制,发出脉冲的个数可以决定位置,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速度控制是模拟量控制,速度大小和速度大小是一个线性关系,和位置没什么关系(当然可以用反馈信号来控制位置)
位置控制是闭环,速度控制是开环(不加编码器等外围设备)

以上是我的观点,各个高手可以批评建议以及增补

网友C:
"位置控制方式下也可以调节速度,而速度控制则不能控制位置。"
单纯的位置控制,没有位置-时间的处理,也谈不到速度调节
速度控制如果只作为控制的一部分,则无所谓有什么不能控制

“另一个方面说,位置控制是脉冲形式的控制,发出脉冲的个数可以决定位置,脉冲频率决定速度。速度控制是模拟量控制,速度大小和速度大小是一个线性关系,和位置没什么关系”
位置控制也可以通过模拟控制实现,一定的模拟量代表一定的位置,比如,振镜电机。速度控制也可以通过数字量给定速度,比如简单的多段速控制。

“位置控制是闭环,速度控制是开环(不加编码器等外围设备)”
控制对象与控制方式没有必然关系,步进电机就是开环位置控制,而伺服电机在速度方式同样是闭环控制

网友D:
简单形象的说:位置控制就是给了一个启动信号以后,走完一定距离(指令),电机会自动停止,而速度控制,电机会一直转下去,直到启动信号关闭,或停止信号发生。当然,这是从表面现象来说,原理嘛,刘老师即刘斑竹已经讲的很清楚啦

网友C:
其实,位置控制,就是对位置进行控制;速度控制,就是对速度进行控制。其它任何说明,都是有条件的。在提问题的时候,有什么前提条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