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打火问题

楼主(2006-05-18):
  本人曾在论坛问过此问题,盖因本人技术不行,原机子经经销商送厂家修好刚一个月(维修过程现不能得知是何缘故造成打火不成),现在此焊机又出现与上次一样的问题。就是此机子,一台手工钨级氩弧焊机,在钨针“十分”靠近待焊物的时候才能打火,距离远一点点就打火不能成功。说电路有问题吧,可在““十分”靠近待焊物的时候”能够打火呀,为何不能象其它氩弧焊机一样正常打火呢?希望同行前辈们能教教我这不才后辈。

网友A:
打火高压包不良,建议检查,就是类似与黑白电视机的一体化行变。

网友B:
钨级氩弧焊机就是普通直流电焊机加氩气保护.

网友C:
测量一下空载电压。是不是空载电压太低了,要么是机内的点火间隙不对

网友D:
这是氩弧焊机的常见故障之一

高压包不良会出现上述情况,但一般不是高压包故障。

氩弧焊机不是简单的焊机加氩气保护。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空载电压低,另一方面可能是高压引弧回路电容容量减少。

网友E(2009-07-16):
氩弧焊机不能引弧怎么解决

网友F(2012-06-01):
支持勃龙,主要是高压引弧回路电容容量减少。机内点火锈蚀

网友G:
   支持   ,高压引弧回路问题,

    还有划擦起弧方式试一试,判别是非高压引弧回路问题?????

   楼主有同型号焊机,可以用替代法确认故障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