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TL2800故障

楼主(2006-05-18):
我手上有两台VTL2800的机器,向高手请教!
故障一:上电反转10HZ,检查发现有一239运放IC坏,同时50和55之间的电压升为24V,更换239IC后无效.如何解决?
故障二:无法用外部端子运转,好象是无频率指令似的,但电位器也接了,参数正确,如何解决?

网友A:
主控板坏了,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B(2007-08-16):
我手上有两台VTL2800的机器,向高手请教
故障:两台VTL2800的机器的面板分别显示故障代码:ERR16,ERR15,我不知这些故障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网友C:
我修过一台显示ERR16的是主控板坏了,显示ERR15的一般是电源部分的故障!ERR16是电机短路的意思,ERR15是开关电源故障的意思!

网友D: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E:
VLT2800主板1000元,VLT5000主板1300元,需要请联系13052376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