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8):
如果三相电都是分开使用也就是全部是单相负载,那么零线电流会比相线电流大吗?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负载了,若全是计算机或电子整流日光灯,零线电流就会大于相线电流。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你可查找一下,看后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吧。什么原因,不要让我们再猜了。

网友C:
一般不会大,如有谐波会大

网友D:
应该不会比相线大.如果火\零接的正确的话!

网友E:
你们所说的都是低压的了,在大铁路里面都是单相交替负荷的,主要防接地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您的贴子看来我只有回答了。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力系统已经不是单纯的正弦交流的了,在节能产品投入系统的同时,也为系统带来了大量的谐波。除3N次谐波外其它的谐波大部分可以在系统内部被吸收转化抵消。3N次谐波的特点就是在N线上叠加,基本为相线3N次电流的和,所以负荷平衡时N线还会有大电流通过,有时会大于相电流,甚至是相电流的几倍!可能导致N线发热而烧毁,产生零点飘移而使用电设备损坏。

网友F:
请问哪位朋友见过四芯电缆中性线截面积大于相线的.

网友G:
交天下朋友对的。

网友H(2009-05-18):
如果三相电都是分开使用也就是全部是单相负载,零线电流一般不会比相线电流大,但也不会为零,应尽量均衡单相负载

比如有300只相同灯泡,则应A相与零线接100只,B相与零线接100只,C相与零线接100只,分路零线电流为相电流,系

统零线电流可为零,好比三个人用同样大小的力,相互成120°角作用同一点,和力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