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滚珠丝杆的珠径、珠卷数和刚性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6-05-18):
本人在做方案比选,对滚珠丝杠不甚了解,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一般大珠径,多圈数适用低速重载,反之适用高速轻载。机构的刚性直接关系到机构乃至系统的运动精度。

楼主:
那么再问一句,刚度越高系统的运动精度越高是吗?

网友A:
原则上是的,但也要看系统的其它机构。

楼主:
那么,刚度在50左右是什么概念?

网友B(2010-09-10):
请问丝杆的直径大小跟运动速度有关系吗?是不是直径越大,就可以跑的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