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炉的问题

楼主(2006-05-18):
本人单位有一金属粉加热炉,电阻丝功率为3千瓦,经常断,原为电脑控制,现改为仪表控制,请各位给一方案。

网友A:
建议用宇电AI系列智能仪表,控制精度高,PID参数自动运算。如果是单路220AV的话,仪表直接带个K5模块输出就可以直接触发可控硅。

网友B:
单相200AV用移相触发可以使电阻丝寿命延长,选个控制精度高点的仪表,楼上介绍的宇电不错.

网友C:
   金属粉加热炉,电阻丝功率为3千瓦,经常断,原为电脑控制,现改为仪表控制。

   用移相触发调压的方法可以延长电阻丝的寿命,不是全压供电。

   仪表型号选:宇电AI-708AK5单相移相触发电路。

   温控仪控制可控硅可以采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三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需要有仪表输出电流0~20mA(0-5)/4-20mA(1-5)控制三相移相调功板去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宇电在可控硅电炉控制柜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可提供15A-100A的单相和25A-500A的三相规格,对于单相:15A、25A、40A;三相:25A、40A等规格备有现货提供,55A-500A可定制,典型控制精度高达±0.2℃~±0.5℃。此外还提供专用于晶体生长的温度控制柜,经过特别优化改良,其使用温度范围为0-1100℃(用S分度热电偶),控制精度±0.1℃,温度漂移在环境温度变化小于±0.5℃时,小于±0.2℃,是目前精度及稳定性最高的温度控制器。从96年至今已售出10000多套控制柜,可控硅或仪表累积少于千分之三的返修率。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应该采用可控硅移相触发控制,特点仪表输出改变可控硅导通角,即改变负载电阻丝二端电压(电压恒定在一个值,不是满电,延长电阻丝的寿命),我公司可提供相关温度控制仪XM-806TAC1(单相一体化),XM-806TAC4(三相一体化),或成套控制柜ZSTK系列,具体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看,或来电,我们将乐意为你服务!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www.zsyb.com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029-85255937   韩志坤

楼主:
各位报的家,好吗?

网友E:
电脑的还不如仪表的好吗?

网友F:
英国WEST的最普通的仪表就可以。

网友G:
要求不高的很容易实现

网友H:
‘电阻丝功率为3千瓦,经常断’与仪表关系不大,主要是加热丝设计不合理,应该在保持同样电阻(功率)的情况下加长加粗电热丝。先前谈过电阻丝加热的表面热负荷的问题,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3262。 卖表的也应该给大家出点主意,不要光做生意。觉得你技术好,自然会和你做生意。

网友I:
最经典的话还是周公说的:拿出好的方案就是你生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