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配电箱烧成一块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9):
又有一个厂烧了,九条生产线只剩铁架了,听说是电热管加温电源的接触器引起的,有人说是接触器粘住了起火的,反正肯定是电路板先着火的,但是我有点疑惑,接触器怎么起火,是因为频繁动作还是因为粘住了,因为我们厂也烧过一次,还好扑救及时。

网友A:
大电流
频繁启动
是会烧的
今天是518
也是我厂的大灾忌日
十八年前的今天几乎 。。。。。。。。。
倒下!

网友B:
一般是接线螺丝没有压紧,我见过无数次,引起火灾的概率也就是万分之几吧

网友C:
    大电流频繁启动还有弧光,前几天我们的一个配电柜才着完。呵呵。

网友D:
应安装合适的断路器保护

网友E:
接触器应该不会先着火。由于各种原因的发热引起电器的诸如外皮、绝缘层发热燃烧,继而引起火灾。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电气设备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及时进行消灭在萌芽状态

网友H:
应该建立完善的巡检制度,定期加固配电箱内的所有元器件的螺丝。

网友I:
现在有什么巡检制度呀,可以用的时候就用,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说,现在的厂就这样。

网友J:
平时多做检修,不至于会这样!

网友K:
这种情况大致有以下情况造成:一:首先选配的空开不合适,因为要是合适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短路而不跳闸呢?第二:是配电柜的整体布局存在设计不合理的现象,不利与通风,同时设备负载加大但是没有及时的作好应对措施.第三:平时的日常维护,巡视工作没有做好,如果配电柜故障前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征兆.而电工没有及时的发现.是造成着火的主要原因.第四:二次侧的进线端保护作的不好.最好是选用万能式断路器.这样有助于保护整体电网设备的损坏程度降到最低.第五,增强防火意识,配电柜的旁边应该有灭火器,也许就不至于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我做了这么多年电工,还没见过接触器着火,我建议你的空开用的合适一些,接触器用的稍微大一些,我是经常这样设计的,热继电器要用合适的,一定要合适,我们这边可上易燃易爆区.

网友N:
接触器线圈是会起火的,不过我只见过冒烟的,烧出火苗的我没见过,呵呵。

网友O:
这两天正好有台设备出现了故障,是操作工在断路器出线端的线没有压紧,造成接触不良,出现高温,断路器的一极严重损坏,所幸没有发生其它险情!!

网友P:
                                                                                                    接线端子处理要好,最好压接,再塘锡,铝线要用DTL端子,这样可以减少端子发热

网友Q:
我们厂还没见过接触器着火,现在要经常检查接线螺丝,而且完善的巡检制度,因为去年五一出过大事故,由于减温减压站故障,温度高,致使蒸汽管道上方线缆盒里的电缆都烧在一起了,等发现时那一堆电缆绝缘都不行了,我们花了一星期.

网友R:
选质量好的,功率比负载大一些的接触器;平时进行维护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应该是电流过大引起的(接触器搭点过热)

网友S:
   我们这里还没见过接触器起火,但是前两天配电室600A空开起火了.

网友T:
接线端子松会引起发热引发事故,接触器使用不当也会引发事故,如星三角起动就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U:
这起火也不是一时起来的,电工勤检查,发现有隐患的,就处理一下,一般是很难着火的。

网友V: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自已加装一个温度保护器,在线路中可以适用的

网友W:
  主要是接触器的接线端子和触点有问题,

网友X:
电气烧的话有前兆就是臭,我想厂里的人不会没闻到吧?要不厂里有易燃物品,

网友Y:
接线端子没有压紧,和接触器端子有空隙,产生大量的热量不能散发掉,把两个端子间的绝缘击穿了,造成两相短路.我的一个柜子就遇到过,都炸黑了好大一片地方,声音也很大,不过还好没有出什么事情,我用的接触器比较好,不会引燃其他东西.电的东西还是要经常检查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接触器着火的,不过线皮老化的我是见过的

网友:
To曹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自已加装一个温度保护器,在线路中可以适用的”
请问温度保护器是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要怎么装?
谢谢!
另,我们这个行业多数厂都没有专门的电工,做的又都是易燃品,119根本来不及的,如果在机器冷态加温时无人看护,接触器频繁工作,一旦起火,唉!就是我说的那个厂,才出事几天,那个老板的亲戚的一个规模小一点的厂也被烧,所幸救的及时,没有太大的损失。

网友Z:
浙江 福建经常有被雷打的事情 以本人维修加工中心的经验看切削油渗透到配电箱引起此类事件较多

网友AA:
应加装超温开关等保护装置,将其常闭触点串接交流接触器线圈。

网友V(2006-06-18):
温控器在有很多种啊,根椐你们是易燃易爆公司,你们可以采用电流热效应保护的那种控制器啊,在市场有的卖,还有你们如果可以话.重新改一下控制线路,你如果可以的话把你们的机器工作要求要的原理发给我,我可以给你画一个电路图你照着去改好了,我的邮箱是:sffyqi@hotmail.com.QQ57128695

网友V:
本人也是在易燃的公司工作,是纺织业的,公司也有很多烘箱,我想你们应着不了多少吧,

网友AB:
   尽量使用知名的接触器,我公司里所有的电气箱里基本上用的都是施奈德,西门子的接触器!!非常不错!!(当然前提是:买到的是正品).现在的假货,仿冒品多的不得了,得注意!!!现在天开始热了,对电气箱的散热也要注意啊!!!

网友:
那如果老板不给钱,你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B:
   老实和你说,没啥方法!!老板不肯出钱,出了事只能怨他自己!!

网友AC:
可能接线端子没拧紧吧?或者哪个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AD:
下面引用由邢在 2006-5-27 22:39:00 发表的内容:
  我做了这么多年电工,还没见过接触器着火,我建议你的空开用的合适一些,接触器用的稍微大一些,我是经常这…
-------------------------------------------------如果是车间潮湿的。嘿嘿你可以天天看见的。机器都不敢停的。-------------------------------------------

网友AE:
 检查使用接触器时周围的电路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AF(2008-06-05):
我们只发生过个别元气烧掉,及时发现的话,扑救还是来的及的...

网友AG:
应该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网友AH:
应该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网友AI:
怎么会起火呢?不是阻燃的么????

网友AJ:
九条生产线只剩铁架了,这也太厉害了。安全员怎么检查的?

网友AK:
接触器质量问题,接触器长期工作会发热,质量不好的发热更严重,长期运行就会造成因过热一起的火灾,这很多例子了。

网友AL:
接触器用的稍微大一些                      热继电器要用合适的

网友AL:
接线端子要压紧        经常紧固

网友AL:
配电室要配备消防器材

网友AM:
应该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真正能做到的不多!

网友AN:
接触器线圈是可以着火的

网友AO:
由此可见平时维护有多正要!

网友AP: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但电流也要选好!

网友AQ:
固态继电器正常工作时就发热,更容易击穿!

网友AR:
我觉得还是你们的线路安装不合规范吧,接触器起火是很少见的,你的其他的保护呢??

网友AS:
生产设备要定器检查与维护;

网友AT:
接触器着火我还没有见过,不过空气开关(DZ10-600)着火我经历过,产生这类故障的原因大都是由于接触不良或短路产生高温造成的。所以要经常检查配电系统电气元件运行时的温度,具体可用示温蜡片、变色漆或红外照射。

网友AU:
谁说接触器不会起火,我见过多次,电柜内就接触器起火,

网友AV:
我这里刚做个项目,值班工人打扫卫生水流进接线盒内,烧了一路.

网友AW:
见过接触器线圈冒烟,电压太高

网友AX:
             建议买个红外线测温仪,有事没事多巡查。

网友AY:
平时缺少维护,.触点好不好一看颜色就知道,起火也不是立马就烧的,有个过程的.平时工作不到位啊

网友AZ:
我们公司有一次是电机自动保护器烧了,引起配电房大火烧了几个配电柜,害我们几个人搞了好几天,还好老板没吭气.想想后怕,再大点把整个电房烧了就有得累了

网友BA:
接触器是会着火的,由于触电粘连断不开,铁心变形发热等都会引起火灾,应安装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BB:
过流,

负载过大了!!!!!!

网友BC:
一般电器绝缘材料的燃点是多少?加个温度传感器吧,只要达到燃点附近警戒温度时,即刻切断电源并报警。

网友AF(2008-10-27):
危险的事情啊!还好我们的设备从没出现过,哈哈....

网友BD:
引用 网友AU:

谁说接触器不会起火,我见过多次,电柜内就接触器起火,

同感。

网友BE:
我想有好几点哦 一。是短路、空开过大滑起到保护。二是若干不进

?

网友BF:
所以我说平时一定要做好设备保养工作,勤于保养和巡视。

网友BG:
引用 网友AK:

接触器质量问题,接触器长期工作会发热,质量不好的发热更严重,长期运行就会造成因过热一起的火灾,这很多例子了。

网友BH:
因接线端子,在接线时未压紧导致发热出事故的案例很多,平时维护不要掉以轻心,例检时一定要看看。

网友BI:
学习了,大家要吸取教训呀

网友BJ(2009-03-31):
下次用固态继电器好点,做好过流保护,就放心了

网友BK(2009-07-11):
谁能把我加入电工群呀!谢谢啦!

网友BK:
我的QQ号是54978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