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如何正确使用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9):
在论坛里看到两个帖子,一个说空气开关不可做开关用,一个说合空气开关时脸不可对着空气开关。我现在是用空气开关做几条50KW左右的生产线的总电源开关,平均每天开合一次,富士的脸不对着没问题,可是正泰的,没有那么灵活,相对来讲要用较大的力才可合上,如果脸不对着空气开关的话,万一推上去后手没刹住滑到线头那里,,,,
或许戴绝缘手套可以。
你们是怎么用空气开关的?

网友A:
合空气开关时一般不要脸对着开关。

网友B:
一个说空气开关不可做开关用???
不用空气开关用什么?

网友C:
开关装的地点或者你站的高点.保持稍微弯腰就可以开和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就保持你的腰部对着开关,只要你的劳保穿戴整齐就没问题了。记好千万不要戴绝缘手套。因为是橡胶的受热以后就会沾到皮肤上。

网友D:
可以用,要装防护板手就不会滑到线头上

网友E:
总之合空开时你要小心它喷出的电弧不要伤着你。

网友F:
空气开关不可用作开关

网友:
下面引用由寂寞沙漠在 2006-5-19 11:16: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装的地点或者你站的高点.保持稍微弯腰就可以开和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就保持你的腰部对着开关,只要你…
--------------------------------------------------------------------------------------------
保持腰部对着开关,那不就是脸对着三相进线端吗?
抱歉,我的空开是直接用螺丝锁在樯上的,没设防护,因为每天要用所以也不好设防护。

网友G: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应该好好讨论

网友H:
呵,这个在下还没有考虑过呢,一般开关空气开关的时候都还没有注意呢,看来以后还要注意一下呢,不过一般空气开关不要多次的关合,那样的话会使空气开关的寿命缩短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虚拟的结局在 2006-5-21 8:49:00 发表的内容:
  呵,这个在下还没有考虑过呢,一般开关空气开关的时候都还没有注意呢,看来以后还要注意一下呢,不过一般空…
------------------------------------------------------------------------------------------
那你认为50KW的生产线用什么做电源开关比较好呢?每天要开合一次的。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寂寞沙漠在 2006-5-19 11:16: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装的地点或者你站的高点.保持稍微弯腰就可以开和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就保持你的腰部对着开关,只要你…
--------------------------------------------------------------------------------------------
   这不是个好办法!至少这样对你的女友和下代很不负责任!

网友J:
小心为妙

网友K: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呢,看来以后要小心点了

网友H:
楼主我想问你一下,你的生产线是一个整体吗??你还可以分开装上小的漏电开关或是断路器,

网友L:
开盒空开的时候,给所有的负载断掉就没有电弧了啊,再说,大的负载肯定也不能这样控制,一定还有控制电路
我操作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生产线是整体,空开是做总开关,然后每个电机有一个小型断路器,那些小型断路器一般是闭合的,下面有接触器,因为都是装在配电箱里面,开合不方便,那个空开是装在墙上的,为的是开合方便。
空开送电只有10KW左右,那些电机都是接触器起保停电路控制的。

网友M:
操作空开前断开所有的负载,操作时不就没有电弧了,我可能一个月都不用操作一次。

网友N(2007-02-02):
求助:空开老是跳闸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O:
合空气开关时一般不要脸对着开关,或者把空开关加金属防护罩

网友P:
同意LAoYAO的说法

网友Q:
以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R:
怕的话,穿绝缘鞋,用脚踢。一旦出问题,被电弧烧伤,老板最多掏几个医药费,你就一辈子有疤了。

网友S:
我一般用脚踢,当然是领导不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