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小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05-19):
一次我发现日光灯的火线和零线用电笔量都会亮,可是他们却说这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你的零线没接好

网友B:
首先要问问你,日光灯是不是正常工作中?假如是关闭状态的话,就是控制了零线,开启状态的话,就要检查一下总零线有没有问题了,可能是总零线断了造成星点漂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使用了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