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梯形图中指针设置

楼主(2006-05-19):
各位前辈:
小弟求教在三菱编程软件FXGP_WIN-C中使用了CJ P0指令后,怎样设置指针P0的位置,谢谢

网友A:
对,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B:
你在梯形图母线前面就可以加了

网友C:
对在梯形图母线前面点击然后输入p0即可,也可在指令中直接输入标记

网友D(2006-07-18):
接利刃
就是你想跳转的地方

网友E:
 对在梯形图母线前面点击"P"键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