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单相控制/两相控制

楼主(2006-05-19):
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是称作为单相控制还是两相控制?小弟最近写论文,想区分清楚,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说的太笼统,要看你的控制设备的电压是多少,比如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V的,就要取一相电源,另外接零线,如果是380V的就要接两相电了。

网友B:
应该是单相控制

网友C:
看了你的提问,首先说一点:你的提问就对自己的控制没理清框架思路。
先谈谈一般工业现场,工业现场一般提供标准380三相电源,即使有220单相电源一般是抽三相一相得到的(地线很多电工在现场随便找个接地点处理),因此而得到的单相220对控制设备而言存在很多隐患,所以做现场控制时候为了得到相对稳定的220控制供电,一般做现场控制设备的都在控制系统电源柜内设计一个负荷满足自己设备使用的隔离控制变压器,提供稳定的220电源,保证控制系统稳定运行。
再谈谈“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你没理解现场这么做的真正用意,不是把他们做控制用,而是作为电源用,具体到后面是几相控制,要看你自己怎么处置你的控制了!一般来讲,你目前的处置方式应为单相控制。

楼主:
谢谢!
有否见到国标对此问题的详细规定,即对电源单相的解释???

楼主(2006-09-07):
两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