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控制·两相控制

楼主(2006-05-19):
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是称作为单相控制还是两相控制?小弟最近写论文,想区分清楚,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我只知道肯定不是单相!

网友B:
三相交流电任意取其中两相做电源,就是单相电......这两相间为一股相位唯一的交流正弦波电源,其波形和普通单相交流的火线和零线间交流没多大区别......,其实就是拿这两相一个做为火线一个作为零线使用了,然后取的就是这两相间的正弦交流电,,,,,,所以单相电
如果取两相再加上零线使用应该是两相电,因为是两个相位差为120的交流正弦电...... 呵呵,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并指正哦

网友C:
三相电源的是指三根相线组成,三根相组的电位差是120度角。三相电源的电压等级,有低压:380V、660V、1000V、1500V,中压是10000V至1500V之间,高压是35000V及以上。三相电源中的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三相三线制只有三根相线,为A、B、C三相,三根相线之间的电压都是标准的电源电压。三相四线制中除有三根相线外,有一根是零线N或是地线(DE),相线和相线之间的电压和三相三线制一样,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称之为线电压,也叫单相电压,电压值是相线之间的电压开根号3。三相380V时,单相电压为220V.三相五线制是A、B、C加N和DE。
这些都是[[电工基础]]上有的。

网友D:
"我只知道肯定不是单相!"
我只知道你错了。

网友E:
TO 雨季里的蚯蚓: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应称之为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才是线电压。380V取任意两相作控制用应是两相控制,通常所说的单相控制其实就是交流220V电源

网友F:
我认为应该叫两相,同意“别墅”的观点!

楼主:
TO 雨季里的蚯蚓: 谢谢!
有否见到国标对此问题的详细规定,即对电源单相的解释???

网友G:
分为220V和380V控制

网友A:
二十几年的英名啊~~
毁了~~
还好在只毁了自己英名,没毁他人!

再想想赚了~~~知道了那也是单相,也知道了自己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信口开河~~~

嘿~~~~一拖三的生意!划算!

网友H:
两相控制,380V的三相电是指A,B ,C ,三相中的任意两相间的线电压,均为380V的供电系统,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我国最近几年才分的,最早只用三相四线制,而三相四线制就是N与PE公用,这样就有弊端,易触电伤人.而三相五线制是N与PE分开的这样就有效的防止了触电伤人。就我国现在而言大部分地区还是在用三相四线制。

网友I:
对负载来说,是单相.
站在电源的角度来看,用了两相电源.
这种情况,分开来讲会清楚点.

网友J:
呵,在下没有注意这些,只是一般看的是控制线路是220V的还是380V的就行了,至于是单相还是两相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见意你还是去看一下书,什么是单相什么是双相不用明白了,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三相电,既A,B,C,三相,何来的N,所以我就不知何来的单相控制,关注中。。。。。
(个人认为,如有错误请指证)

网友K:
两相控制

网友D:
如果只用两根相线,在两根线上怎么会有两相?A对B算一相,B对A算另一相吗?
如果是两根相线加一根零线,那么A对零为一相,B对零为一相,一共是两相。

网友L:
以前讨论过,没有讨论清楚,继续讨论,问题会解决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很绕弯子.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见解!
有否见到国标对此问题的详细规定,即对电源单相的解释???

网友M:
相位相同为同一相,两相不同就是两相,三相不同就是三相,n相不同就是n相。

网友N:
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是称作为单相控制还是两相控制?

取其中任意两相,怎样取法,是两根相线+壹根零线,还是仅有两根相线,
两根相线+壹根零线应该称呼为缺一相的三相电(并不是合乎规范的两相电)。
仅有两根相线应称呼为三相电某两相之间的线电压(并不是通常一火一零的单相电)。

最好不要使用 单相控制 两相控制 看似概括实则让这麽多专家都感觉有岐义的词语。

网友O:
应该是两相控制,比如说控制接触器,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电压380伏(线圈)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大虾的高见阿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P:
是两相控制380伏,再就是你的接触器线圈是380伏的,如果你的接触器线圈是220伏,那你的控制应该是220伏,也就是说一火一零.

网友Q:
控制电源没有相序的问题,所以不存在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控制,一般只区分电压,DC还是AC。

网友R:
其实你注明控制电压是多少就可以了.
没有听说用单相或两相控制的说法.

网友S:
同意楼上的,只需说明380v或220v就行。

网友T:
我认为应该说是两相,

网友U:
应该叫单相380V!

网友L:
说个故事吧,多年前,一个小包工队接了一个小工程,说实在,农民打工赚钱真不容易,要接电,当时很忙,人家已经把线拉到盘前。是三芯电缆,有一根没用,问是什么设备,说是电焊机。问电压,说是两相。看是1MM的电缆,有点怀疑,又问,回答就是两相。当时还有别的事情,就按380的接上走了。
第二天,他们又找,说昨天电焊机烧了,又买了一台,麻烦再给接上,到现场一看,原来是220的电焊机。才知道他们对相的理解:几根线就是几相。平时我们常用的两个头的插头叫两相插头,三个头的插头叫三相插头。可能大家觉得可笑。请不要笑,深思一下,看我国整体素质,包工队也是向国家交过培训费的。真正给培训了没有,看来只收钱。
包工头问为什么烧电焊机,我说我接错线了(因为说他们说错了工头要扣他们工资,说我接错了无所谓),包工头很紧张,以为我要难为他们,说是他们错了的一类话,最后看我没有难为他们的意思才放心。其实他们接一个工程,拿到的钱要送出一大半。实在国有企业太腐败,好在现在国家已经放弃国有企业了,股权分制已经接近尾声,成效几年之后将会看到,国有企业内的蛀虫也该....

网友V:
单相控制和两相控制应该是外行话,准确地应称为“某V”控制系统才准确。

网友W(2006-07-18):
有理!还是叫380V或220V控制好区分一点

网友X: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象毕庆民老师说的只收钱不办事的太多了。哎。。。

网友Y:
应该是单相供电。三相是指相位各相差120度(可以参照矢量表),A指向B为一相 B指向C为一相 C指向A为一相 所以任意取2相对负载来说就是单相380V供电 在教材中没有2相380V这个概念。
概念:
1.相电压-相对N
2.线电压-相对相

网友Z:
国企不好吗?我们企业也是国企改革的,我只知道改革以后,工人工资少了很多,领导收入翻了好几翻

网友AA(2006-09-07):
我认为应该是两相控制 因为它们是两个线电压

网友AB:
可笑,有两相这个概念么

网友AC(2006-10-11):
 logitech:  引用
    有理!还是叫380V或220V控制好区分一点

网友AD:
1、在讲安全用电时,关于触电形式有“单相触电”和“两相触电”,即一相一零触电和两相相线触电;
2、在控制电路中,一般有直流、交流、220V、380V、110V、等控制电路,没有单相控制、两相控制的说法;
3、在施罗德变频器里有两线控制、三线控制之说,实际上是点动控制、自锁控制而已;
4、还是用电压等级作为控制电路的分类为好。

网友AE:
小学物理老师告诉俺:只有单相电和三相电之分,没有什么两相电。俺也知道这个两相电是没法接的。

网友AD:
1、交流电有:单相、两相、三相、四相……
2、有用的正弦交流电:单相、三相对称交流电(相差120度);
3、单相异步电机多用两相交流电(相差90度);
4、220V、380V都是单相交流电,不要以为用两根相线就是两相电;

网友AF:
下面引用由志文2006在 2006-5-30 8:51:00 发表的内容:
  控制电源没有相序的问题,所以不存在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控制,一般只区分电压,DC还是AC。
--------------------------------------------------------------------------------------------
DC  AC是电压的区别吗?

网友AG:
不是一般的晕,

网友AG:
小胖:
Direct Current 直流电
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电

网友AH:
DC是直流电源,比如说干电池就是DC的
AC是交流电源,比如家庭用电,电视机、电扇等等都是AC的

网友AI:
“凡夫俗子”“老阿五”两位的说法相结合,已较清楚。
对于控制电源,一般称控制电压为交流或直流多少伏。

楼主:
看得我也晕了

网友AJ:
看了半天,好像明白点什么了,不过好像又不明白点什么。看来要学的知识好多。

楼主:
我认为是两相控制

网友AK:
1、交流电有:单相、两相、三相、四相……
2、有用的正弦交流电:单相、三相对称交流电(相差120度);
3、单相异步电机多用两相交流电(相差90度);
4、220V、380V都是单相交流电,不要以为用两根相线就是两相电;

        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3、单相异步电机多用两相交流电(相差90度);)你是在那里引用的?

网友AL:
看看西门子最简单的软起动3RW30的主回路,就是两相控制起动。

网友AL:
楼主的这个问题,在ABB,西门子这些大型公司中对两相控制的软起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并有了相应的产品。

网友AM:
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清楚些吧。

网友L:
哪位朋友能解释一下什么叫相?

网友AN:
到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库上去关键词搜索,搜一下别人的论文,一定有的.可以把期刊关键词设为你要发的期刊,抄别人的比较可靠.争啥呀,没有统一说法的,审稿人说了算,大不了被修回改一下就完了.再不行就一稿多投,只要给钱,总有一家会收的.

楼主:
galaxy_2003邮件收到

楼主(2006-11-24):
说的太笼统,要看你的控制设备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O:
1+1=2.

网友AP:
   单相,比如接两根火线的电焊机就叫单相焊机.

网友AQ(2007-06-10):
线电压控制,不能叫两相,两相的话还得有中心线

网友AR:
去年的"老”帖子被顶起来了哈
是单相控制,相信接触焊机的同仁们都知道单相有220,也有380。

网友AS(2007-11-12):
想问下为什么三相平衡 不用零线也可以啊

网友AT: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供电部门所配给的供电电源,大多数为三相四线制也就是TN-C系统,或伪三相五线制TN-C-S系统实际上还是一个四线制系统。供电电压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在我们的工厂电气设备上都可以看到,使用三相的设备电源端子都用L1(R)、L2(S)、L3(T)、PEN或L1、L2、L3、PE。很少有L1、L2、L3、PE、N(出口产品除外),因为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就成为了浪费。PEN、PE直接连接到了设备外壳上,在设备上所取得的线电压380V在设备的内部与PE保护线就无连接关系了,如果取用的是相电压也就是220V必然就是与设备内部有了连接关系了,必然产生了一地一线制供电方式,这就与我们的《安规》冲突了“严禁使用一地一线制供电”是极其不安全用电的方式。所以一般我们都能看到绝大多数的老设备索取的控制电压都为线电压380V就是现在我们用来控制的控制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也都使用的是线电压380V的在设备内部就与PE、PEN没有关联也就不产生“一地一线制”这个危险的接电方式。搂主《求助:单相控制·两相控制》标题应改为《求助:相电压的单相控制、线电压的两相控制》!

网友AU:
“......因为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就成为了浪费”———恰恰是由于避免了这一点点浪费,给国内的设备应用带来了数不尽的问题,省不是这么个省法,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省的。

网友AV:
晕   迷糊  郁闷

网友AW:
单相控制还是两相控制
看你怎么认为。
一路相线,一路零线,你可以认为是单相。
380三相,用变压器降压成220三相,你用其中的两根线,也是220v
你可以认为是两相。

网友AX:
“相”是相位的简称,单相还是两相是要根据相位来区分的,我们说三相电是三根相线中的电流存在三个不同的相位(互差120度电角度),现在两跟相线在同一回路中,流过他们的电流没有相位差,因此也就不存在两相之说。一家之言,请勿见笑

网友AY:
这么老的话题。在电工术语中没有二相控制这一说,说二相的可能不是电工或师傅没教他,不足为奇。

网友AZ:
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当然是两相控制!

网友AY:
相是对谁说的,交流220V、交流380V就是电源,有什么单相又是二相的。没意义的讨论。

网友AU:
严格地讲,单相供电是有零线的,即火线对零线;三相供电则是火线对火线,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不主张抽出零线使用。

网友AD:
1、当我们说三相电时,有三个相位不同的电压;
2、当我们说单相电时,只有一个电压;
3、两根火线之间,只有一个电压380V,当然是单相电!

网友BA:
挺热闹。俺说说与单、两相无关的。

  俺认为:“多年前”,老毕作为电气人员,接错了电焊机,是失职的。作为电气人员,接电、用电,一定要严格核查用电设备电压等级和安全性,不能只凭普通操作人员一句话就来接电,只烧了台电焊机是小事,搞不好会有人命关天的大事。

  俺刚毕业的时候,曾经把220的手枪钻错接到了380上,刚一试,手枪钻突突冒火,还好没烧,改到220上就结了。

  不能肯定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试电笔来确定一下电压,不知道用电设备电压等级,就好好看一下设备相关标志、说明。切不可怠慢接线。

网友BB:
控制回路电源是不分单相、二相的,它只是有交流、直流和不同电压等级之分。例如:直流220v......交流220v......。

网友BC(2007-12-24):
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应称之为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才是线电压。380V取任意两相作控制用应是两相控制,通常所说的单相控制其实就是交流220V电源

网友BD:
 我觉得还是拿DC跟AC来区分好一点

网友AD:
 “三相电源(380V)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

1、如果理解为控制电路用两根火线作为电源,那是单相交流电;
2、如果是可控硅三相交流调压电路,三相电源取其中任意两相作控制用,叫两相控制;

网友BE:
   我的理解是这样: 按照电工基础里: 单相是当任意相火对零之间所形成一回路的称之;
 那么2相就是2路火对零所形成的回路;
  单相控制是220V控制电路,应用就不说了;
  所谓的2相控制存在于380V控制线圈电压或者老刘同志说的380V 3相交流调压电路里;
  请大家指教!

网友BF:
明白了自己糊涂了大家

网友BG(2008-06-25):
控制电源没有相序的问题,所以不存在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控制,一般只区分电压

网友BH:
应该是单相控制,电工书里说的很清楚。

网友BH:
2楼的说的很正确。。。。。

网友BI(2009-06-05):
明白的越说大脑也越糊涂,不明白的越看脚手越抽筋.

花了几个小时看完所有回复整个人竟然像中了邪,

跑出门外看什么东西都像看到了鬼,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