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热

楼主(2006-05-19):
我在一台75KW矿井提升机改装变频器控制后,电机温度明显升高,加装输出电抗器是否有用?电机温度升高的原因是什么?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因为变频器输出端会有高次谐波,可将PWM调大一些电机温升会降一点,但噪声回大一些,如果电机温升还很明显,可以试试将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提高一些,但最高不会超过进线电压;或者将提升转矩降低。

网友B:
电机使用变频后产生温升主要原因有两点:
1,变频器输出的奇次谐波问题,可以采用调整载波和使用输出滤波器两种方式,
2,由于电机的风扇是连在电机轴上,低频状态下风扇没有散热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电机一直工作在低频状态下,请改用变频电机.
如果只是偶尔使用低频状态,那适当的温升不用担心的.

楼主:
输出滤波器应如何选择,哪有出售。

网友C:
要解决电机温度高的问题,1、改用变频专用电机,2、在电机后面加装散热丰赡。

网友D(2009-09-06):
比较使用的问题和解答,,我阅后受益匪浅。

网友E:
你用在好多赫兹,如果转速太低就必须安一个小风机强制散热,我们全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