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问题

楼主(2006-05-19):
我厂输煤车间有三台皮带给煤机使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控制方式为由数字输入1输入正向启动命令,数字输入8(ADC2)输入反向运行命令,数字输入2、3、5、6输入4个固定频率,数字输入4是就地控制方式与集控方式切换,这个就地\集控切换是为了将给煤机改程控预留的,但是切换为集控只是从ADC1给一个4~20ma的出力信号。现在我厂把输煤设备改为程控操作,要求将三台给煤机接入程控,并也可进行就地操作,在就地时和以前操作方法一样;在程控操作时将数字输入4切换为集控,这时由程控接通正向\反向信号并从ADC1给4~20ma出力信号。请教各位大侠这些端子该如何定义,如果端子不够可将数字输入5\6以前功能不用而改为程控方式使用。
以前我们的部分端子定义如下
P701      1
P702      15
P703      15
P704      99
P705      15
P706      15
P707      0             4~20ma
P708      2
P810      722.3
P840      722.0
P842      722.7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你在440上增加一个Profibus 模块,就不用担心数字输入点不够的问题,但是要修改PLC程序,不过以后需要调整的话就方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