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知道如何让电机自动归位

楼主(2006-05-19):
如电机拖动夹具从80M走到130M的时候让它停止,然后它会自动回到启动点80M的地方,请问哪位老兄知道该如何控制?

网友A:
用传感器+继电器或用传感器+PLC

网友B:
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电动机正反转.

网友C:
二楼的说得很对,而且也最简单,一楼的太复杂也没必要
两个行程开关加两个接触器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