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阀请教

楼主(2006-05-19):
三通阀是怎么分类的?主要有哪些进口的厂商?特点各怎么样?如果我的介质为矿石和碱液的混和液该选用什么三通阀?
各位大虾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只知道三通阀分为:三通合流阀、三通分流阀,其他分类不清楚。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矿石颗粒多大?温度?压力?如wer123所说,是合流还是分流?管道口径?等参数。

楼主:
温度150℃ 压力16kgf/cm2 颗粒我还不是很清楚 口径要DN300,我对这个一点都没了解,头疼呢。

网友C:
二位三通电磁阀进口厂商主要有:美国ASCO、美国PAKER的,
我是做美国ASCO的,ASCO与PAKER各有各的优势,ASCO主要是电磁阀方面特别是运用与化工冶金领域,PAKER的优势主要是小的气动原件汽缸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