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rbus G3与G4的区别

楼主(2006-05-19):
Interbus第4代与第3代相比,有何区别?我知道第4代分支可以嵌套,第3代不行。

网友A:
G4控制器可以支持126个PCP通信设备。
G4控制器一般采用液晶显示,而G3通常采用LED指示。G4的诊断功能更强大。

网友A:
G4支持光纤在线检测和诊断

楼主(2006-06-23):
谢谢abababab, 还有1个问题,您知道如何测试Interbus 线路吗?

网友B(2019-08-0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