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RUST PLC,兼容S7-200

楼主(2006-05-19):
新型PLC,CO-TRUST模块,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新推出CO-TRUST CPU,主机14点入10点出,具备30K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
欢迎索取资料!13601263621

网友A:
来一份zzyog@tom.com

楼主:
欢迎索取资料!13601263621,王永岐
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vip@bjkoyo.com

CO-TRUST PLC系列产品,其CTS7-200
产品可以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产品,主要有以下模块:
    双通讯口 CPU模块:CPU224AD、CPU224BD
    数字量扩展IO模块:8DI、16DI、32DI、8DO、16DO、32DO、4DI4DO、8DI8DO、16DI16DO
    模拟量扩展IO模块:4AI、8AI、2AO、4AO、4AI1AO
    温度输入扩展模块:2路、4路热电阻,4路、8路热电偶
    PID 控制扩展模块:4路、8路热电偶输入,PWM、模拟量输出

网友B(2014-01-10):
说兼容,别说完全兼容,EM253就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兼容,别说完全兼容,EM253就不兼容!!!!

 不好意思,EM253是12年年底出的,这贴是06年发的,当时的产品路线确实是以完全兼容为主,现在我们也慢慢开始走自主化道路,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产品推出,我们均会一一标注说明的

网友D(2014-05-15):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选用S7-200,也就是西门子自己的CPU,然后选用Co-trust的I/O口,可以对其编程么?

另,如果选用的都是Co-trust的CPU,Co-trust的I/O口,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MicroWin编程可以么?  MicroWin里面都没有Co-trust的对应CPU的型号啊?

到底这个CO-TRUST PLC系列产品跟西门子的兼容到什么程度哦??

网友D:
scsybj@163.com  给份资料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