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6-05-19):
不要见笑,我是一只菜鸟,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月了.
问题是,我想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时间,如13:38,到了这个时间PLC有个开关量的输出.
PLC是CJ1M-CPU23.触摸屏是用WEINVIEW-MT510,
为了表示达谢送上几份资料(欧姆龙)QQ:468912942
平时就用点很简单的开关量控制一下,想再深点,触摸屏上的设定这么存到PLC中去啊,时钟功能用怎么写入PLC啊

网友A:
触摸屏内的时钟应该对应一个地址,将其和PLC上的地址对应起来,然后在PLC上编程实现开关量输出。

网友B:
这个问题:
首先PLC要用时钟指令编写程序
然后在触摸屏上设定数据输入,把数据传如时钟.
  电话:13532995757

网友C:
在HMI上编一个输入框,但13:08不能这样写,OMRON的PLC不认,你输入1308总可以吧!你把这个对话框对应到如PLC的D100.如果你想设定几点有输出,你就得提取PLC的时间做比较了。PLC的时间在A区,具体在A??没去记这个东西。但小时和分钟不是在同一个通道,你需把天和秒这两个数屏蔽掉,然后高八位和低八位还要换位后相加(不能先加后换)。最后结果比如你送到D200,当前PLC的时间是13:05那么D200的值就是1305,再与D100比较,你想要什么输出结果不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