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什么是四级电机?什么是过载倍数?

楼主(2006-05-19):
    在前不久参加的一次宝钢的SIEMENS 变频器 MASTERDRIVES 6SE70的培训中,老师引出了一个概念,为的是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老师说以四级电机为例,如果是衡转矩负载的话,过载倍数是2,而西门子变频器的过载倍数是1.36。
    在这里我想请问各位了,这里指的四级电机是什么意思呢?极对数不是3吗?为什么是4呢?
    还有这里指的两个过载倍数分别又是什么含义呢?
    感谢回答!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四极电机,极对数当然是4/2=2,怎么是3啊?交流电机转速N=60*F*(1-S)/P,这里的P就是极对数.常用的是2极,4极电机.
第二个问题说不明白,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青岭笑傲生的回答,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四级电机了:)可是第二个问题有谁能帮我解答下呢,万分感激哦:)

楼主:
请教哪位先生,能够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吗?:)谢谢拉:)

网友B:
找本变频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