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电机正反转切换时间

楼主(2006-05-19):
请大师指点:30KW电机正反转切换采用按钮接触器切换(正-反-停)顺序控制对电机有影响吗?如有影响,从正转状态到停止-反转状态最短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2006-09-12):
好象有计算公式。

网友B(2010-04-13):
停止时串直流电,也就几秒吧

网友C:
得看你的负载惯量,惯性大的停机都好几分钟了。

-------------------------------------------------
出售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