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06-05-19):
很多公司的步进电机参数上,只有相电流,没有相电压,如何确定电机的电压范围?在使用中用多大的电压合适??

网友A:
一般的步进电机都是连在驱动上的,从驱动上来供电流电压。
我知道的大部分步进电机都是24V直流电

网友A:
不好意思 少说了几句
步进电机都是电流驱动,和电压没什么关系,一般讲的电压都是驱动上的输入电压,只要驱动输出电流是步进电机需要的值,电机就能转

网友B:
相电阻*相电流=相电压......
呵呵,因为驱动器的细分技术是针对恒流驱动方式来实现的,恒压驱动只能实现半步......所以通常步进驱动器的容量选择上不是以功率也不是以力矩而是以步进电机的额定相电流来选择并进行设定输出档的...

至于驱动器的电源是多少V,交流还是直流和驱动器的驱动方式无关,所有的交流供电最终都是整流稳压成直流电来使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长见识了.

网友C:
虽然相电压不是决定电机性能的因素,但是在电机和驱动器选型时必须要考虑这一参数。电机内部是有绝缘系数的,让一个24v的电机跑在325v上会造成电机内部的损坏。不同型号的电机有不同的电压要求,注意与驱动器相配和

楼主:
看了很多电机的参数资料,都没有标明相电压,有些有相电流和相电阻,有些只有相电流,那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D:
"相电阻*相电流=相电压......"
电机转起来,这个等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虽然相电压不是决定电机性能的因素,但是在电机和驱动器选型时必须要考虑这一参数”
步进电机是接在驱动器上的,如果驱动器把300多的电压加在电机上,这不是选型错误,而是驱动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