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直流调速马达,急!!!

楼主(2006-05-19):
有一台16.5KW,型号为DNP 132-4 M的ABB直流调速马达,配用的是欧陆SSD直流控制器,型号为S46-0680-3-S-075-1010-1-22.由于在使用中发现马达有抖动现象,就送电机厂维修.维修后厂方称已经大修更换了整流子,但在运回安装后发现慢速空载会抖,加负载也一样,加速后转速表摆动厉害.换上同牌同型号的直流马达就不会.请厂方过来看,换回故障马达又正常了,可是运转几天后又是故障依旧.换备机还是一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这是马达修理问题还是控制器问题,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故障?如是修理问题怎样才能证明?

网友A:
控制器问题,需要优化

楼主:
goldage,你说是控制器的问题,请解释为什么换同型号ABB马达就没问题,修过的就不行呢?换句话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马达修的不怎么好,至少和原厂的有一定差异呢?我看了下你发过的,你在找烘箱温控资料,我猜你是不是马达修理厂的啊?没关系,我想知道你们修理行业修复的标准是什么?
还有请懂欧陆控制器的高手进来谈谈,上贴我型号写错了,应该是546(后边的没数字没错),不是S46抱歉!!!

网友B:
欧陆控制器546早以停产了,电机更换了整流子后控制器如正常建议做自整定,如还有同样问题只能换电机,546的替代型号为590,你可以参考590参数来修定,590中文资料载:http://www.lanyangauto.com

楼主:
英雄你好,打开你给的连接想看下你说的资料,可是注册了怎么还是进不了啊?

网友B:
荆平:在546调速器上有一些调节电位器,试调节速度环(P)或电流环(I),如电机是在零速状况下抖动调节速度偏值.

网友C:
检查测速发电机的碳刷和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D: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表示关注。

网友E:
楼主关注你的进展

网友F:
电机维修以后,电机的物理参数有所变化,最好还是做的自优化比较好。

网友A:
很多控制器原来安装的时候都做过优化运行,在更换电机后,控制器和电机原来的设定的平衡关系已经改变,就会出现很多比较难理解的故障现象.一般来说,直流电机维修后,厂家一般会做一次测试.估计你的电机的技术参数和原来已经改变比较多.例如:线圈的电阻等.我不是修电机的,不过和修电机的厂联系的多一点而已.

楼主:
与测速发电机应该没关系,因为2台ABB的马达的测速发电机有互换过,换到好的那台还是好的,换到抖动的那台一样会抖动.goldage最后的解释可能是一个因素,可以理解接受.  英雄: 你说的调节电位器我有研究过,一共是P1-P10:P1,P2是斜坡加,减速.P3是ZERO SPEED(好像是零速设定,不用去管它).P4是standstill threshold(不太明白),P5是速度比例,P6是速度积分.我看来看去好像是要调整P5,P6. P4又好像也有关系.我说的抖动是马达运转不匀速,带动齿轮箱后由于齿轮的间隙而产生,不是纯粹的零速马达振动.我已经从网上下载了英文的546资料,英雄,你对欧陆的控制器比较专业,能否帮忙研究下,可以的话我就把资料文件传给你.谢谢!

网友B:
我看了你上面的说明,P4是好像是代表堵转阀值,你说的抖动我决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电机修过后它的特性有可能有改变,你原来设的一些参数都要重新调一下,像P4你可以调到中间偏右一点,P5P6是速度环的比例积分参数,不知道其它几个参数是什么?你要是能告诉我那就更好判断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电机的轴有可能和测速电机不同轴,这样也可能造成电机运行不稳定,你可以把调速器的反馈方式改成电枢电压反馈,这样试试是不是会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行你把你的资料传给我看看。

楼主:
P7是主电流保护设定,P8,P9是电流比例和电流积分,P10是速度校准.英雄你说的不同轴可能性不大,因为和同型的ABB马达的测速发电机有互换过,而且马达与测速机是用联轴器(中间是有弹性的钢片)连接,即便有轻微的不同轴软性连接也可以吸收校正.你说的把调速器的反馈方式改为电枢电压反馈,我怀疑546有没有这功能啊?这样吧,我的E-MAIL:lintao123000@126.com把你的E-MAIL地址传给我,我把资料再传给你,帮忙研究下,万分感谢了!我是觉得参数设定是可能要调整的,但具体怎么调却是个问题!而且要一次把所有调试的方案整理好,不然生产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拜托一起探讨一下了!!!

网友B:
我的MAIL是    forever8012@yahoo.com.cn

网友B:
我在上面讲过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比例积分都要适当的调一调,你把说明书发过来我仔细看看,然后我再给意见你

楼主:
英雄你好,资料我已经发出,你有收到吗?等你的消息!

网友C: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还要提醒的是反馈电压的信号经过处理成标准信号才能进入完成速度环的控制的,我们出现速度不稳定的问题曾发现是信号处理板上的电阻发生变化了,后面并接了一个电位器才解决的。你说的调速器我们没有用过,只是根据我们的运行维护经验来提醒提醒。

网友E(2006-08-06):
科盈自动化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