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原理

楼主(2006-05-19):
固态继电器原理与应用

固态继电器SSR(Solid state releys)是一种无触点通断电子开关,为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个端子为输入控制端,另外两端为输出受控端,中间采用光电隔离,作为输入输出之间电气隔离(浮空)。在输入端加上直流或脉冲信号,输出端就能从关断状态转变成导通状态(无信号时呈阻断状态),从而控制较大负载。整个器件无可动部件及触点,可实现相当于常用的机械式电磁继电器一样的功能。

由于固态继电器是由固体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所以与电磁继电器相比具有工作可靠、寿命长,对外界干扰小,能与逻辑电路兼容、抗干扰能力强、开关速度快和使用方便等一系列优点,因而具有很宽的应用领域,有逐步取代传统电磁继电器之势,并可进一步扩展到传统电磁继电器无法应用的计算机等领域。

SSR固态继电器以触发形式,可分为过零型、随机型、峰值型和相位型开关。在输入端施加合适的控制信号4-32VDC或20-280VAC时, 过零型、随机型、峰值型SSR立即根据对应的方式导通。当控制信号撤销后,负载电流低于双向可控硅维持电流时(交流换向),SSR关断。

过零型SSR内部包括过零检测电路,在施加输入信号时,只有当负载电源电压达到过零区时,SSR才能导通,并有可能造成电源半个周期的最大延时;随机型则是只要有信号控制则随时可以通断。相位型开关,但由于负载工作电流近似正弦波,高次谐波干扰小,所以应用广泛。

SSR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于加热管、红外灯管、灯光、电机、磁阀等负载控制。在追求效率和质量的科技时代,SSR一定是各企业解决方案的首选产品。

opto22 提供终身质保的固态继电器。请参阅www.opto22.com.cn

网友A:
‘具有很宽的应用领域’不错,‘有逐步取代传统电磁继电器之势’未必。

网友B(2006-08-30):
请教固态继电器有没有控制二相和三相的???
OPTO22也只有单相的吧!! 我也只见过控制单路的!!

网友C(2006-10-18):
有控制三相的

网友D:
我有三相的

网友E:
有三相的.

网友F:
opto垃圾,我用在集装箱吊具上,老烧,上次一批好几百片白色G4被我退回去了

网友G:
同志,你会用吗?怎么用你知道吗?如果用错了什么样的设备也经不住烧阿!

说话要负责任的,如果OPTO有这么多的退货,那别的产品你就不要用了!

网友H:
用过两个!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特价通讯模块FX1N-485-BD;FX2N-485-BD.可全国发货.

网友I(2006-11-20):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说,你还不是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公司的,诋毁别人来卖自己的东西是不对的.

网友I:
新兵蛋子: ````做人要厚道.

网友J:
我没有用过,但是很想用一用

网友K(2006-12-23):
我在用AOYI的SSR,效果还可以

网友L:
opto22公司的人员就是态度不怎么好呢,
上次有个opto22北京公司的人加上我的QQ,我一上线就推他们的东东,有好几次给他说我忙忙,但还是没删他,
最后我说不用你们产品,于是他就开始损人,语气和“真的垃圾吗”相同,哈哈哈,是不是同个人哈,不过和我聊好象姓陈

网友M(2007-02-21):
"当负载电源电压达到过零区时,SSR才能导通",过零区是什么意思

网友N:
是啊,SSR和传统继电器相比,SSR应该是后来出现的新产品,那么它在一定的技术应用上要有优势,希望商家把它的应用原理在此给大家讲清楚,让更多的工控朋友来使用它,接近它不好吗?这样大家也就没有必要在此互为指桑,经过长期的实践,熟是熟非是自然的了,呵呵!

网友O:
固态继电器SSR是一种电子产品,当负载端出现短路;一般都用快熔或空开保护,但不够可靠.
有否更好的替代产品作短路保护?

网友P(2007-05-05):
台湾扬名的也不错,我一直在用,很少有问题

网友Q(2009-01-09):
各位大侠好.我是刚刚接触到SSR,在使用中有一个问题不太了解.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用的是三相的SSR.输入380V.触发端没有电平信号.且空载.但是在输出端用万用表量却有380V的电压.不知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

网友R:
威海新佳的也不错,有单相的,三相的。

楼上的朋友,先查一查你的线路吧。

网友S(2009-04-03):
谢谢了!我们设备的主回路中用到了...

网友T:
谢谢你的科普知识!不过在这里互相诋毁是不好的,选择的对手其实是和你差不多的人

网友U:
对:jimmy_123 关于

各位大侠好.我是刚刚接触到SSR,在使用中有一个问题不太了解.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用的是三相的SSR.输入380V.触发端没有电平信号.且空载.但是在输出端用万用表量却有380V的电压.不知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首先确认这是不正常的,但有时也可能从阻容板上释放出来电压,但也没有380V那么大,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测试一下可控硅的好坏,如果硅没问题,那么再考虑功率板的问题。